帮忙分析下IR2110驱动电路

楼主(2014-05-15):
(图片)

网友A:
楼主用的也是PADS,有点亲切感。

IR2110只是一个MOSFET的驱动器,把弱信号变为强信号而已。有一个关于它的应用的官方文档,介绍得很清楚。你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B:
这个主要是有自举功能的驱动器,常用在需要浮地驱动的场合。要注意自举二极管要用快恢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