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 Package list的选择

楼主(2014-05-15):
      在 I.MX6   ./ltib -c -----选择 Package list -------选中的项目如 Hello world 然后保存编译

    是否会在系统中产生相应该的文件包?路径在哪里 ?谢谢

网友A:
你好,编译好以后,会在/ltib/rootfs/usr/bin 下面生成hello 我的相关文件,这时候你可以将你编译好的uboot,uImage和文件系统烧写到你的板子上,
#cd /usr/bin
#./hello
这样就可以运行该应用软件了。

楼主:
理一下头绪:
也就是说: ./ltib -c -----选择 Package list -------选中Hello World,保存后,系统自动编译  ====步骤1.这个动作相当于是产生 名称为 “HelloWorld” 应用程序

步骤2. 然后,编译 可以把
“HelloWorld” 应用程序编译到 Rootfs 文件系统中。

步骤3. #cd /usr/bin
    #./hello ====这两条指令的动作,相当于调用第1步产生的HelloWorld 软件程序在开发板的系统中运行。

不知,我以上的理解是否有误?谢谢(问题较弱,我知道,见笑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理一下头绪:
也就是说: ./ltib -c -----选择 Package list -------选中Hello World,保存后,系统自动编 ...

理解正确。同时如果问题解决了,麻烦结贴哈~~

网友A:
楼主你好,如果问题解决,麻烦帮忙把该贴结了,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