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加法器的设计

楼主(2014-05-15):
请问我这个设计的加法器有问题吗?目的是将一个125Khz的幅值为1V正弦波向上偏移2V,从而使输出的正弦波全为正值。我这仿真的效果是好的,但实际搭建的电路测出的波形没有发生偏移。我选的运放有NE5532和OP2177这两种运放都试过,输出的正弦波没有发生任何偏移。请哪位大神指导一下???

网友A:
楼主贴出的图没有电源,除此之外,确实是加法器。

网友B:
直接用阻容不就搞定了,没有必要用运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贴出的图没有电源,除此之外,确实是加法器。

是的,实际电路上我是跟运放接了正负电源的,但这是用软件仿的,自动接了电源。理论上输入一个1V的正弦波形输出就应该往上偏移2V,但实际电路测出波形没有发生任何偏移。难道是与选的运放型号有关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用阻容不就搞定了,没有必要用运放,

那请问这怎么设计呢,能贴个图出来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实际电路上我是跟运放接了正负电源的,但这是用软件仿的,自动接了电源。理论上输入一个1V的正弦波 ...

如果使用实际的运放型号但不加电源,仿真软件也报告可以正常工作,这个仿真软件就该扔。

“难道是与选的运放型号有关吗?”
肯定与运放型号没有很大关系,除非你输入信号频率太高。
估计是你“实际搭建的电路”焊接错误。
我这样估计的原因,是你并没有测试静态工作点。
最简单的检查方法,是将V1移去,R10左端接到R8左端,万用表看看U3A输出端和U4A输出端对地电压。

楼主:
那我试试来搭建电路试试看可不可以,非常感谢

网友A:
6楼manbo789给出的方法,是最简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使用实际的运放型号但不加电源,仿真软件也报告可以正常工作,这个仿真软件就该扔。

“难道是与选的 ...

U3A和U4A输出对地的电压分别是多少才正常呢,如果不是应该怎么调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2V的地与信号源的地应该接在一起吧,输出波形是测右加黑点与地之间的电压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U3A和U4A输出对地的电压分别是多少才正常呢,如果不是应该怎么调呢

先要说清楚,是哪个电路?是你首帖电路,还是我回复中的“将V1移去,R10左端接到R8左端”电路?

电路“如果不是应该怎么调呢”
如果不是,没有什么可调,只有检查何处错误或损坏。

网友C:
不会是示波器用的AC耦合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不会是示波器用的AC耦合吧

很有可能,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楼主既然设置2v的专门电源,信号下端不接地,接到电源+端就行。

思路很好,理论功底很好。
但实际很难行得通。

如果信号源是运放。。。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思路很好,理论功底很好。
但实际很难行得通。

   信号源不能直接叠加电源的原因,在网上搜不到,也许我查不全面。可是仿真却可以,我想,难道设计者的水平跟我一样低?
您没有讲完的话“如果信号源是运放。。。”说到点上,电路结构不允许的信号源不能直接串在电源上。我对此问题这样认识,不知道对否?多谢您的指点,电路逻辑结构不妥,我撤。

网友F:
引用 网友C:
不会是示波器用的AC耦合吧

我第一个想到的也是这个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信号源不能直接叠加电源的原因,在网上搜不到,也许我查不全面。可是仿真却可以,我想,难道设计者的 ...

你似乎把你原来的图撤掉了,那是个很好的思路,
所以,还是放出来吧。

我说“不能实现”,主要是与现实无法结合。
现实中,信号源与2v偏置电源的地线是“天然”相连的,无法首尾串联,比如我说的“前面是运放”。
如果二者不共地线,比如用化学电池作为偏置,你的图就可以实现,而且是比较好的方法。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你似乎把你原来的图撤掉了,那是个很好的思路,
所以,还是放出来吧。

    我没有接受过正统系统的"电"的教育,连大学都没上过,就凭爱好。发帖时图和电路搭建意图尽量详细,方便懂行人发现电路逻辑和原理存在的毛病,以便修改或撤销,以免误人。再次感谢您的指点,好多基本知识我还不懂。电路等我到网上查看,考虑妥当再贴出。

网友G:
交流信号源出来要加隔直电容

网友E:
交流信号源直接叠加直流电源合成带直流分量的信号可以吗?
    此帖向大家请教,想弄清楚此困惑问题,没有其它意图。
    附件的推挽电路,IN端的交流信号对Qa而言,是叠加在Vb直流电源之上,因为Qa也是在Vb电源之上,这样Qa才能正常工作。改成单管后电路还是一样,仅仅是电压参考点不同。那么,这个例子是否可以解答题目?

网友H:
确实是加法器,看不到加法的效果问题出在自身,要不AC耦合要不就是直流部分没有叠加进去。自己检查下

网友E:
引用 网友H:
确实是加法器,看不到加法的效果问题出在自身,要不AC耦合要不就是直流部分没有叠加进去。自己检查下 ...

多谢版主点评。
如果Qa加静态电流,就可以输出全波信号。
网上一个看法,两源直接叠加会造成损坏。当两源功率大时,大电流通过它们的内部就会造成损坏,这样直接叠加就不可以。有的信号源的电路结构不允许直接叠加。所以不是所有的两源都不能直接叠加,不知道对否?

楼主:
引用 网友D:
思路很好,理论功底很好。
但实际很难行得通。

那我该怎么办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那我该怎么办呢?

仍然用 lz 位的加法器,把 2v 电池换成电压参考源,ADR421之类;
或者电阻分压。
视要求而定。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多谢版主点评。
如果Qa加静态电流,就可以输出全波信号。
网上一个看法,两源直接叠加会造成损坏。当两源 ...

理论上:
两个电压源不能直接叠加。
否则,即使烧不坏,也会破坏信号。
试想,交汇点是什么信号?!至少有一个电压源的输出会被改变。
同理,两个电流源不能串联。
但一个电压源和一个电流源可以直接叠加,串联、并联都可以。

实际上:
两个电压源,会给每个源串个电阻,再叠加。
比如:
运放的加法器,串电阻比较大,一般几k到几十k;
两个电源并联,以扩大功率,电阻很小,1欧以下或者几欧。

就是说,要看实际电路而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