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artan 6 GTP核使用问题-参考时钟

楼主(2014-05-15):
因为差分参考时钟出了点问题,所以我的GTP核上用的是晶振然后倍频链接到GTP核上,现在输入数据不正确,这个是不是参考时钟的问题?
还有GTP核输入和输出的20位数据是不是都要编码加扰和解码解扰?

网友A:
时钟多大频率?不是很高的话应该没问题。
但数据没加扰解扰是不行的。

网友A:
你可以先改一下GTP的设置,使用8b10b进行一下DC均衡,如果没错误那肯定就是没加解扰的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先改一下GTP的设置,使用8b10b进行一下DC均衡,如果没错误那肯定就是没加解扰的问题了。 ...

我现在遇到数据出错,而且出错的几率还挺大的。。 8b10b进行DC均衡可以解决这个吗?
现在还有没有其他需要注意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现在遇到数据出错,而且出错的几率还挺大的。。 8b10b进行DC均衡可以解决这个吗?
现在还有没有其他需 ...

你可以先设置GTP为自环模式,排除外部可能引发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先设置GTP为自环模式,排除外部可能引发的问题。

我现在已经把输出部分做好了,而且数据输出都是正确的,但是输入部分就不行了(数据会出错,有可能前几分钟是对的,大概5分钟后就错了)。这是什么原因呢,是因为输入信号不稳定?还是GTP输入部分没有弄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现在已经把输出部分做好了,而且数据输出都是正确的,但是输入部分就不行了(数据会出错,有可能前几分 ...

没看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