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cc1101接收不到数据问题

楼主(2014-05-15):
我用一个STM32F103ZE开发板控制两个CC1101模块,一个负责发,一个负责收,请问这样可以吗?我用spi读取寄存器的状态信息,返回的结果没有错,证明spi通讯没问题,发送的时候用示波器查看GD0引脚有跳变的过程,就是时间很短,我就姑且认为数据已经发送出去了,但是接收的模块毫无反应啊,接收的GD0丝毫没有变化。这是怎么回事啊,哪位大神帮我分析分析!万分感谢

网友A:
CC1101  低功耗(低于 1GHz)的射频收发器.
首先验证数据芯片连接核控制, 收发的功能. 这个没有专业的设备, 还比较难找问题.
http://www.ti.com.cn/product/cn/cc1101?247SEM
TI 官网有计算和开发工具, 是否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