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固晶制程中晶片破裂的控制和解决的方法

楼主(2014-05-15):
单电极芯片在封装行业对固晶的要求非常高,例如在LED生产过程中,固晶质量的好坏影响着LED成品的质量。造成LED固晶破裂的因素有很多,我们仅从材料、机器、人为三方面因素,探讨LED固晶破裂的解决方法。
一、芯片材料本身破裂现象
芯片破损大于单边芯片宽度的1/5或破损处于斜角时,各单边长大于2/5芯片或破损到铝垫,此类芯片都不可接受(这个是芯片检验标准中的一个项目)。产生不良现象的原因主要有:
1.芯片厂商作业不当
2.芯片来料检验未抽检到
3.联机操作时未挑出
解决方法:
1.通知芯片厂商加以改善
2加强进料检验,破损比例过多的芯片拒收。
3.联机操作Q检时,破损芯片应挑出,再补上好的芯片。
二、LED固晶机器使用不当
1、机台吸固参数不当
机台的吸嘴高度和固晶高度直接受机台计算机内参数控制。参数大,吸固高度小;参数小,吸固高度大,而芯片的破损与否,直接受机台吸固高度参数影响。产生不良现象的原因主要是:机台参数大,呼固高度低,芯片受力过大,导致芯片破损。
解决方法:
调整机台参数,适当提高警惕吸嘴高度或固晶高度,在机台“SETUP”模式中的“Bond head menu”内的第一项“Pick Level”调节吸嘴高度,再在第二项“Bond Level”调节固晶高度。
2、吸嘴大小不符
大小不同的芯片要用不同的吸嘴固晶。大的芯片用小的吸嘴、芯片吸不起来容易漏固;小的芯片用大的吸嘴、芯片容易打破,因此选用适当的吸咀,是固好芯片的前提。产生不良现象的原因是:吸咀太大,打破芯片。
解决方法:选用适当的瓷咀。
三、人为不当操作造成破裂
A、作业不当
未按规定操作,以致碰破芯片。产生不良现象的原因主要有:
1.材料未拿好,掉落到地上。
2.进烤箱时碰到芯片
解决方法:拿材料时候,手要拿稳。进烤箱时,材料要平着,轻轻的放进去,不可倾斜或用力过猛。
B、重物压伤
芯片受到外力过大而破裂。产生这种不良现象的原因主要有:
1.显微镜掉落到材料上,以致打破芯片
2.机台零件掉落到材料上。
3.铁盘子压到材料
解决方法:
1.显微镜螺丝要锁紧
2.定期检查机台零件有无松脱。
3.材料上不能有铁盘子等任何物体经过。

楼主:
自己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进来看看了

谢谢

网友B:
学习了,不过对这些不是很懂,我是做电路方面的,:lol

楼主:
引用 网友B:
学习了,不过对这些不是很懂,我是做电路方面的,

:)原来高手在这里,膜拜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