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6713挂仿真器启动和自启动的区别

楼主(2014-05-15):
用SEED6713的开发板烧写一段简单的程序,在定时器里面做两件事,点灯和发送串口数据。将程序烧写进FALSH之后,挂仿真器的时候启动是正常的,定时亮灯和输出串口数据,但是拔掉仿真器就只是定时亮灯了,串口数据输出错误,这是为何啊?(只是挂了仿真器哈,没有开CCS的,程序应该是烧写进去了)

我想知道挂仿真器的时候启动和自启动有什么区别呢?程序都应烧写进FLASH了,运行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A:
请楼主仔细检查硬件设备,解决了问题要记得分享哦。

网友B:
确实是很头疼的问题   挂仿真器正常是在RAM中跑的
理论上挂仿真器不connect是不会影响DSP的运行的
不知道你的仿真器内硬件和别人的有什么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确实是很头疼的问题   挂仿真器正常是在RAM中跑的
理论上挂仿真器不connect是不会影响DSP的运行的
不知道 ...

您说的挂仿真器不CONNECT是什么意思呢?
我说的挂仿真器是链接了电脑U口的哈,不挂仿真器的意思就是把U口线拔掉,但是两种情况都没有开CCS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楼主仔细检查硬件设备,解决了问题要记得分享哦。

因为我测试的是开发板,合众达SEED6713的板子,所以没有怎么怀疑它的硬件,您有没有遇见这样的情况呢,什么建议呢?
但是好像我们自己做的板子是正常的,一旦启动了就会正常显示点灯和发送串口数据。这样是要怀疑开发板的硬件电路问题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说的挂仿真器不CONNECT是什么意思呢?
我说的挂仿真器是链接了电脑U口的哈,不挂仿真器的意思就是把U口 ...

我的意思是连接上JTAG口和USB端
只是不通过CCS连接上DSP   我觉得应该不会影响的
上电后串口不正常  你复位之后试试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意思是连接上JTAG口和USB端
只是不通过CCS连接上DSP   我觉得应该不会影响的
上电后串口不正常   ...

是,我挂仿真器也是这个意思,复位了,也是一样的,硬件复位和断电启动都是这样的,仿真器挂上就正常,但是拔掉电脑端U口就有问题,不知道什么原因哈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我挂仿真器也是这个意思,复位了,也是一样的,硬件复位和断电启动都是这样的,仿真器挂上就正常,但 ...

这个问题真的很奇怪   解释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真的很奇怪   解释不了

额额,好吧,那我再找找问题,还有个问题想请教版主,6713是不是没有看门狗啊?您有没有DSP的学习讨论QQ群之类的,想加进去,很多问题需要请教啊!:lol

网友B:
引用 楼主:
额额,好吧,那我再找找问题,还有个问题想请教版主,6713是不是没有看门狗啊?您有没有DSP的学习讨论QQ ...

记得是没有  好多使用的都外加看门狗芯片
我没有DSP相关群啊    一般都在坛里

网友B:
合众达板子上TRST管脚是怎么连的?有没有用10k电阻下拉?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记得是没有  好多使用的都外加看门狗芯片
我没有DSP相关群啊    一般都在坛里 ...

是没有看门狗,我们看开发板上用的看门狗芯片TPS3823-33,然后我看网上也有用MAX706的,这两种是不是效果都差不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记得是没有  好多使用的都外加看门狗芯片
我没有DSP相关群啊    一般都在坛里 ...

版主推荐用什么看门狗芯片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合众达板子上TRST管脚是怎么连的?有没有用10k电阻下拉?

回去帮你看看电路图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合众达板子上TRST管脚是怎么连的?有没有用10k电阻下拉?

这个引脚是连接的仿真器芯片3384,没有下拉电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