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怎样在1602上显示ADC得到的浮点型数值

楼主(2014-05-15):
各位 哪位有STM32控制1602 显示ADC的数值的程序 我只会写字符串 怎么样使1602显示从ADC得到的浮点型数值(小数点后2位)?

网友A:
比如ADC的值=123.45
你可以把ADC的值乘以100,得12345;
然后把万位、千位一直到个位分离出来,然后分别加上0x30再显示,记得在3和3之间加小数点。

网友B:
用sprintf()函数  自行百度

网友C:
这个没难度,编程而已。同意楼上

网友D:
注意下数据类型就好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