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控硅应用讨论

楼主(2014-05-15):
    最近碰到一款非常简单产品,主要部件是可控硅,电路的确没有什么分析,但是仔细看,却发现自己原来很多都不是很清楚,特意拿来讨论

楼主:
原理图就是这样的,后面详细再来跟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原理图就是这样的,后面详细再来跟上

此图连电源都没有,却有个Lamp,不必再看了。

楼主:
  简单原理:上电,正半波通过电阻给电容充电,当电压电流满足可控硅导通要求时候,且保持足够脉宽,使得可控硅正式导通

楼主:
   调节电位器,灯泡亮度跟随变化。
接着问题来了,亮度是根据什么变化的呢?是根据可控硅导通角度变化,接着再问-----可控硅导通角度是根据什么变化?------根据控制极RC时间参数变化--------这个时间参数?是怎么来的?

对了,就是这个问题,让我一下,卡住了?
有谁帮我吗?
可控硅导通角,怎么计算?

楼主:
可控硅设计的几个考量参数
1,  dv/dt 电压上升率 在关断状态下电压的上升斜率
2, dVCOM/dt 切换电压上升率
3, dvD/dt 断开状态下电压变化率
4,电流上升率的抑制
   分两种情况: 1) dIT/dt(导通时的电流上升率)   2)dICOM/dt (切换电流变化率)

网友B:
好像是调光电路。。。。。。。。不过你电源在哪?

楼主:
设计时候,需要考虑情况
1,电子杂波干扰严重,比如,电焊机
2,工作环境,温度高达70度温度
3,负载异常,突然短路或者突然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讨论啥?

    见下面图片

楼主:
   开始提问了?
1,C3两端波形如何?
2,负载端波形如何?

希望是用原理分析出来

我的分析是,50Hz正半周,通过电阻对C3充电,阻值越大,充电时间越长,可控硅导通角度越短
,负半周也一样,只是通过C3对电阻充电

网友D:
我很久很久以前,买过几个特殊的可控硅,里面带双向二极管的。
就是用在调光上,电路是一样的,只不过元件更少。

起因是80年代初,我住了一家宾馆,里面有个灯是调光的。好奇,拆开看,不得其解。遂抄下电路、记下型号,后来买到元件自己也装了。由于买的时候价格贵,一直仔细使用,到现在还保留一个没用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此图连电源都没有,却有个Lamp,不必再看了。

   不好意思,灯泡两端是火线L   和零线N

楼主:
这个不是仿真图,是实物电路图,后面还有测试数据,和波形图

楼主:
没有测试之前,我也分析了电路图,自己也画出了波形图,和实测波形对比,还是有点区别

网友E:
这电路画的也太山寨了

楼主:
  不好意思,忘记标出,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电路画的也太山寨了

    截图处理,没处理好

楼主:
   由于,电路图太简单,所以没有怎么注意附件上的问题;请大家见谅,希望大家把注意力放在电路图,更希望大家可以把波形,整出来,放到上面去,到时候我会把实际波形放上来

楼主:
  波形放上来的时候,我会把附件处理好,也好让大家看的清楚

楼主:
  刚才一边处理其它事情,没有把图处理清楚

这次对了。

楼主:
   担心有人误解,再此提出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然的话,可控硅一导通, LN就短路了

    的确

楼主:
  DB3 参数:Pc=150mw  动态转折电压=5V

2011,挺有意思的个人儿
不是5V。

楼主:
      可控硅,第一阳极和第二阳极之间最小电压假设==2V,控制极1.65V触发有效

楼主:
这是DB3的电气特性,截图出来是方便大家看的

楼主:
DB3整个图的资料,截图是方便大家看的很直观

楼主:
可控硅的电气特性

楼主:
  这些元器件资料网上找出来的,
再次抱歉刚开始时候,图片搞的难看不说,还错误;

楼主:
  还是没有看见有波形出来,可能是时间太短,那我自己把波形贴出来吧,不然时间长了,我自己也忘记了,不然造成了没有尾巴的帖子

楼主:
  详见附件,里面是数据得出来的曲线图,负载白炽灯

楼主:
这是一个处理过的波形图片,分开单独测试整理出来

楼主:
  这里的控制极波形都是C3电容两端,因为控制极测试时候,波形变形严重,所以就放到这个点测量

楼主:
在这里再次说明,本人之前接触到可控硅也很少,这种调光调速还是第一次,乍一看电路简单的不需要动脑,一些性能试验测试包括一些简单型式试验都没有问题,高兴啊!!!
好了,不用动脑就没问题;

产品发出去,一个星期之后,电话来了,要命了,有问题;
去看,发现,产品可控硅直通,还有烧黑。

心里有一个大问号出来了???

楼主:
      后来细细的默默的想着这个电路电流是怎么一个流通,这里假设负载时100W白炽灯,开关开启,最原始状态,灯泡是微亮,旋转电位器把柄灯光逐渐亮起来,
   假设,正半波,0度开始,一路直接到了可控硅第一阳极,另一路通过电阻电位器到了DB3端,同时给C3电容充电,RC时间参数决定了可控硅导通角度,也就是180度范围内,导通时间。电位器阻值越大,充电时间越大,可控硅就导通时间就越滞后,随着半波向过零点靠近,电容也端的电压也开始放电的开始。这里就出现dVCOM/dt问题了,即切换电压上升率。负载电压和电流的波形间的相位差也是常有事情,上班了。。。。。。。。。。。

网友G:
t=RC,通过控制电容的充放电时间来调节可控硅的触发角。

仅仅RC这个参数不够

楼主:
  接着说,当过零点时候,也是检验可控硅电压切换能力时候,我们去客户那里拿回来的产品,很奇怪的是,人家用了2天就莫名其妙坏了,而且就几个 灯管,反过来看,再反过来看,看不出情况,最后我怀疑就是这里出了问题;特别是感性负载时候,

楼主:
   由于,是双向可控硅,当负半波通过时候,可控硅在第三象限工作,在这个时候,感性负载突然断开,dvD/dt将会加大,有可能使得可控硅继续导通,此时可控硅极容易烧毁;

网友H:
楼主自己32/41=78%

楼主:
    在这里提出来,DB3的转折电压,在资料里面有两个转折电压:
1,转折电压
2,动态转折电压
在实践测试中,我的结论是;第一种转折电压,一般用在过压保护电路
第二种转折电压,就像我贴出来的原理图,动态电压;当可调电阻增大或者减少,DB3双向触发二极管流过电流也会变化,这也是我实际测量中得出现象是一致的,即负载越大时候,DB3和C3电容节点电压越小,负载越小,该节点电压越大
在这里做出对双向触发二极管一般理解,可能会解释不准或者甚至错误,但是我还是把我的理解说出来,就拿DB3来解释,曲线图上的32V转折电压是在不足于导通电流流通情况下,电压高于或者等于32V,DB3快速进入导通状态且电流紧急加大
     当有足够通态电流准备情况下,DB3在5V情况下就会进入导通状态

=========================================================================================
以上描述,是从一般实践上解释,通过示波器我观察到,还是RC参数关系导致了:负载越大C3两端电压越小,负载越小C3两端电压越大现象,因为波形幅值始终不变

=========================================================================================
其实我拿出来这个简单电路分析,是想引出大家来讨论

我自己做研发有好几年,感觉所谓研发就是抄袭,没有深入其中分析,身边很多同事都是一样,只懂表面,不知其内
   前两天我看了一本书,是电容的使用,我看了目录,我感觉很惭愧,原来一个电容竟然有那么多知识在里面;天天和电容打交道,原来不知道;
我不知道大家是如何感想的!!!!!
   一个可控硅简单应用电路,就像我贴出来的一样,大家一看都会知道通过电位器阻值改变可控硅导通角,可是明白可控硅内部电流电压的变化吗?

楼主:
    其实,通过这个简单电路让我对可控硅应用多了一层认识,以前一直没有接触这么大电流的可控硅应用,也没有注意过,因为‘太简单’,借着这个平台总结一下,也想引出一些高人出来,也想增加,加深对可控硅认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有没有可控硅触发板的相关资料?过零检测触发方面的 楼主深入研究的精神值得学习啊 ...

   T叔那里很多,我很多资料也是从他那里找来的,你要讨论的话,也可以把技术参数拿出来,供大家一起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