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 multisim仿真 变压整流滤波电路与预期相差很大,求解释

楼主(2014-05-15):
T3的系数是0.1 ,输出有效值为22V的交流电压,把后面都断开,直接接示波器输出正峰值在31V左右的交流电压。这说明T3没错。
经过整流后,不接C1电容,输出的正峰值电压为17V,这里不对,按道理,应该正峰值为29.6=31-2*0.7 左右的电压啊。
接上1mf的滤波电容后,波形如下,测得整流前的电压为输出为一个方波,正峰值为11V左右了,负载电压为11V了。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导致整流输出的电压不对,还有滤波电容接上后,整流前正峰值电压为11V了,求大家帮忙解释下,是不是我哪里出错了

网友A:
因为你变压器的电感量太大了,

网友B:
你的负载太重了。
计算一下:1mF*22ohm=22ms。时间常数仅22毫秒,你的50Hz交流一个周期是20毫秒。
变压器不是理想的,绕组是铜线绕成,总有电阻存在。若用线太细,电阻太大,必然会使绕组导线上压降太大,导致输出电压降低(同时变压器发热)。仿真软件是考虑到绕组导线电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你变压器的电感量太大了,

我把电感都改成10mh后,整流出来的正峰值为29V,与预期基本符合了。但是当我接上滤波电容,1mf 或者2mf正峰值电压就变成23V的样子,再次求解答,还有电感的影响求原理,如果我直接买个变压器应该不用考虑这个电感的因素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把电感都改成10mh后,整流出来的正峰值为29V,与预期基本符合了。但是当我接上滤波电容,1mf 或者2mf正 ...

当然要考虑,你先确定一下你的负载是不是要有22Ω这么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要考虑,你先确定一下你的负载是不是要有22Ω这么重,

但是购买变压器,一般看输出的交流电压,和功率大小,貌似不用特意去考虑吧,如果要考虑,我应该怎么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要考虑,你先确定一下你的负载是不是要有22Ω这么重,

负载是一些运放之类的,怎么计算负载的大小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负载太重了。
计算一下:1mF*22ohm=22ms。时间常数仅22毫秒,你的50Hz交流一个周期是20毫秒。
变压器不 ...

我把电阻改下点,输出电压小了些,把电容调成1mf ,电阻适当调大,输出交流电压正峰值也只有24V左右,按道理不会相差这么大啊。正峰值应该达29V左右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把电阻改下点,输出电压小了些,把电容调成1mf ,电阻适当调大,输出交流电压正峰值也只有24V左右,按 ...

“我把电阻改下点,输出电压小了些”
不知道“改下点”是怎么改法。

“把电容调成1mf ”
原图就是标注为1mF。

“按道理不会相差这么大啊”
按什么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把电阻改下点,输出电压小了些”
不知道“改下点”是怎么改法。

改小点,改成10欧姆,我改这些参数,影响输出电压不大,我把变压器的电感改成1mh,输出正峰值电压有28V了,基本差不多了。道理就是 220*0.1(降压)*1.414(整流)-0.7*2=29的样子啊。我买变压器没看见说要考虑变压器的电感,还是这是仿真软件是根据这个来的

网友A:
你先搞清楚你的负载需要消耗的最大电流究竟是多少,然后根据负载上的电流、电压、功率选择合适的变压器,

网友B:
引用 楼主:
改小点,改成10欧姆,我改这些参数,影响输出电压不大,我把变压器的电感改成1mh,输出正峰值电压有28V了 ...

1、你仿真时选取的变压器模型很可能选错了。

2、“道理就是 220*0.1(降压)*1.414(整流)-0.7*2=29的样子啊”
这是输出空载(开路)时的输出电压,亦即RC->无穷大的情况。我在前面已经说过,你的RC时间常数仅1.1倍工频周期,没有看见?

3、顺便回复前面6楼的问题。工频变压器通常不考虑电感量这个参数,只考虑额定电压和额定容量。

网友C:
仿真,不是也不能帮你理解电路的,扔一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