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离电源模块问题

楼主(2014-05-15):
DC-DC隔离电源,5V输入,5V输出,两脚是输入,另两脚是输出,什么原理,有什么用处。一般用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需要用这种电源。这种电源好用吗。

网友A:
电源模块:
(A / B / D / E / F)型: 定电压隔离系列、定电压高隔离系DC/DC模块电源及AC/DC系列电源模块。
(VA / VB / VD/ DW /WRA /WRB)型:传感、变送及便携电池升降压仪器专用宽电压输入,隔离稳压输出的DC/DC模块电源,具有自恢复过载、短路保护功能。
(WRF / WRE)型:电力及医疗行业专用宽电压输入,高隔离(3KV)、高精度(1%)高可靠性,具有自恢复过载及短路保护功能的DC/DC模块电源。
● 功率范围:0.1~25W。
● 输入电压(Vin):3.3V、5V、9V、12V、15V、24、48VDC等固定电压或宽范围电压。
● 输出电压(Vout):3.3V、5V、9V、12V、15V、24VDC等固定电压或稳压保护。
● 输出方式:单输出、正负双输出、双隔离双输出、三电压输出及多种电压输出。
● 稳压精度(%):±1 ±2 ±5
● 隔离电压:1000VDC、2000VDC、3000VDC、5000VD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