灯的开灭问题

楼主(2014-05-15):
具体就是:

一调光电路中,灯灭的时候,对应一个信号是0;
而灯亮的时候,对应该信号则是PWM(100HZ,占空比5%~95%,仅有1,0电平构成PWM)波,灯的亮度与此PWM占空比成比例;

现欲将此信号作为输入给单片机(C51),单片机只需据此判断出任意时刻时,灯是灭呢?还是开(任意亮度)?

网友A:
通过判断0,1

网友B:
一是要引入过零判断,而是比较容易误判,PWM里有0,也有1,视过零点和占空比

网友C:
若能计算一个周期内值的总和,则还要引入过零检测,若为0,则是关状态,若不为0,则为开,但应如何设这采样率?尤其占空比较大即1电平时间较短(例如5%)时候,如何设置采样率才不会误判?

网友D:
读到IO口有高不就知道灯亮了吗

网友E:
嗯,用中断口可以

网友F:
根据PWM周期来检验信号是否发生逻辑变化

网友G:
RC滤波为直流电压

网友H:
RC滤波为直流电压方案实验:

由于原PWM信号还有别的用途,故用了个或门,另一个输入接地,则输出就等于该PWM,把输出处理,则不改变原PWM信号的波形。

或门输出端焊了个RC滤波回路,RC串联,R取10K,C取100UF电解电容,取电解电容电压作为取样电压,由于该PWM占空比可调,则示波器观察到取样电压随着PWM占空比的改变而变化,最大输出值只有2.5V.

说明:PWM是高电平=3.3V,低电平=0V的方波。

无论PWM占空比是多少,RC滤波均能输出其高电压3.3V吗?如能,请推荐个参数。

网友I:
嗯,当PWM为5%时,直接RC滤波的电压 可能低于 单片机 高电平门槛,导致误读为0

网友J:
只需要判断是否有没PWM而已,有没必要又虑波又比较的?
典型的简单事情复杂化。
只需要简单计数一下20MS内有没脉冲就知道是0还是PWM了。

网友K:
才两K的信号嘛,开个定时器10K,随便都能扫到它

网友L:
多统计几次不就玩了? 哈哈

如果都是0,则是关闭状态。。。否则,相反。

网友M:
用电容隔直后,用三极管转换,再RC滤波

网友N:
如果不判断PWM宽度
最简单方式:将PWM直接接51的中断IO,但不打开中断。这样只要检查中断标志有无出现,就知道PWM有无输出。
如果需要判断PWM,5L的可以简单的用非门反向,电压就是从高到低变化。

网友O:
根据PWM周期来检验信号是否发生逻辑变化
只需用到信号外部中断和内部定时器中断即可完成,很简单的

楼主:
再次非常感谢各位的建议,先用一或门将该信号引出,因其还要去驱动MOSFET管呢(具体方法见上贴5楼);然后查该IC(51内核)芯片手册,该芯片对输入的信号判断为0还是1不是根据电压(Vil和Vih),而是根据电流(Iil和Iih)大小来定的,大喜,这样即使PWM占空比最大95%(此时1电平5%,0电平95%,以前占空比的定义搞反,特别更正,不好意思,哈哈),RC滤波只有1.6V, 经实验,该51内核的IC依然可以判断为1,问题解决!

网友P:
1、判断是否有1,有就是开着,不用管时间多少的。

2、二极管串个电容,给电容值充电不放电,判断电容上的电压,受PWM影响严重,适合与精度不高的时候。

楼主:
哦,好的,我知道了,多谢大家

楼主:
结贴了哈

网友Q:
搞得这么复杂。如果单片机真的很忙,何不用一个锁存器,有1信号锁存,单片机有空就读一下,读完把信号清了。既然都用到或门了,或门不就可以做信号锁存吗?

网友R:
深圳市迈莱特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09年,是一家集照明设计、工程实施、产品供应为一体的专业化**技术企业。公司坐落于LED产业链基地深圳,由一批致力于照明工程、LED研发的专业技术人员组成核心团队。公司自成立以来,始终**“研制最好的产品、提供最好的服务、创建最好的品牌”,通过不断的努力创新,为客户提供了一系列高品质的LED产品、高配合度的技术服务以及亮化效果图制作和工程预算等服务。
  公司秉承合作共赢的理念,依靠专业技术得到了迅速发展,在全国多个城市建立核心合作伙伴的基础上,2013年,迈莱特持续发展,成立LED照明产品研发生产基地,规模扩展至5000多平方,员工增至200余人,并引进了一批顶尖技术人才和领先生产设备。主营产品包括:Led室内照明灯具/Led户外亮化用灯以及各种遥控调光LED灯具,所有产品均通过了CE,RoHs,FCC认证。
    迈莱特遵循“技术合作、市场合作、共同发展”的经营理念,**以客户需求为导向,以可靠的产品质量,优质的服务体系,持续为广大的工程商、贸易商提供产品及服务。13802566506陈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