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I2C当成普通IO口做按键开关功能,需要注意什么?

楼主(2014-05-15):
如题,现遇到一个问题,将I2C当成普通IO口做按键开关(按键分别有短按和长按两种功能),出现短按时实现了长按功能,很郁闷,请问关于这个硬件上需要注意些什么?谢谢!

网友A:
I2C唯一不同就是开漏,只要接上拉电阻跟普通IO没区别,检查程序吧

网友B:
恩 就是上拉电阻的问题,因为在I2C应用上是通过上拉电阻来调节从机之间的“线与”和传输速度的,所以就做成开漏输出的结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I2C唯一不同就是开漏,只要接上拉电阻跟普通IO没区别,检查程序吧

我也认为是底层问题,关键底层程序不是我们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恩 就是上拉电阻的问题,因为在I2C应用上是通过上拉电阻来调节从机之间的“线与”和传输速度的,所以就做成 ...

我也认为是底层问题,关键底层程序不是我们写的

楼主:
结案了,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