掉电存参数到内部flash

楼主(2014-05-15):
82G516在3.3V下能否实现掉电存参数到内部flash的功能?

网友A:
应该能把

楼主:
我试着写了下程序,没实现,记得以前我试验成功过,不知是偶然还是什么

楼主:
EVRCR=0x40;    //使能3.3V掉电中断

/**********************************************************/
/* 功能:    掉电数据存储                             */
/* 入口参数:无                                           */
/* 出口参数:无                                           */
/**********************************************************/
void LVD_int() interrupt 11                    //VecAddr0x5B
{
// EA=0;
P4=0x0f;//关数码管
if ((EVRCR&0x10)>0)//游戏中保存数据,否则不保存数据
{
    IAP_Page_Erase_LD(IAP_Start_Addr);
    IAP_Write_Block_LD();
}
}

网友B:
MPC82G516的IAP操作,需要确保芯片的工作电压在2.4V以上

网友C:
嗯,如果等到电压降到2.4V才去操作IAP储存参数,这样在有可能电压不足2.4V的情况下,有丢失IAP数据的风险。

网友C:
EVRCR=0x40;的设定是,芯片低于2.4V时候,才会产生低电压中断。

网友D:
LZ的系统工作在5V吗?

网友E:
是啊,在5V吗?

网友E:
建议设置EVRCR=0x80

网友E:
系统电压低于3.7V就产生中断,准备将数据储存到IAP。

楼主:
是3.3V,这种情况下是不是没有办法了?

网友F:
我加一掉电检测电路接到中断上应该可以吧?不知有没有合适的掉电检测电路。

网友F:
加一掉电检测电路接到中断上应该可以吧?

网友F:
不知有没有合适的掉电检测电路。

网友G:
可以加掉电检测电路并且接到外部中断上。

网友G:
网上有一些掉电检测电路

楼主:
http://www.mcusy.cn/Article.asp?id=1699460

楼主:
LZ需要根据您的系统以及电源部分参照施行。

网友H:
这个应该是最简单的了吧?

网友I:
此方案不可靠;除非失败的后果影响不大;

网友I:
重要的数据要实时保存;无论是否掉电;

网友F:
好的, 多谢啦

网友F:
结贴了哈

网友J:
供电要有比较大的电容,这样掉电下降的没那么快。检测掉电应该测试电源入口。
比如你5V转3.3V的供电,你测试5V输入低于4V就开始做掉电处理了。这时候你的3.3V芯片还能工作一下子。

耗电的东西不要与主控芯片电路共电源。

网友K:
MCU内部的flash写入次数是有寿命的, 以82G516的规格来说是2万次, 假如经常有资料要写入是要考虑寿命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