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的系统发现USB发送数据发到一定程序会出现USB出错

楼主(2014-05-15):
用了CYPRESS芯片68013A做工程快一年多了,但是最近换了台PC以后,PC装得是WIN7的系统,发现USB发送数据,发到一定程序会出现USB出错

网友A:
函数调用返回值正确吗

楼主:
正确,但是板子并没有收到数据

网友B:
XP下没问题?

网友C:
驱动版本有问题吧

楼主:
用的驱动版本是3.4.7的。WIN7是64位系统。。。用的是SLAVE FIFO模式的。。

网友D:
是否是AMD的电脑?

网友E:
嗯,好像AMD 的平台的USB host的最大transfer size是256KB, 您可以试一试将68013A的buffer设置成1024x4模式测试一下.

网友F:
最好在INTEL的平台也测试一下,INTEL 的平台的USB host的最大transfer size是4096KB,好像INTEL的平台就没有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