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出分析

楼主(2014-05-15):
电路图如下,前半部分是升压,后半部分中IN2和IN3由单片机给相位相差180°的方波,请问后半部分怎么分析?电感作用是什么?新手求教,谢谢。

网友A:
先忽略电感以短路看待,那么后面的电路就是个交替开关,让RL1和RL2分别加电,也就是说RL1和RL2的电压是相位相差180度的方波,但一个共地、一个共源。

但是,这种开关方式有一定的危险,就是控制不好的话Q1、Q3会同时导通,那样就把电源短路了。即便信号同时切换,但由于栅极电容等作用,也有可能一个管子先导通而另一个管子后关闭,那样瞬间就有较大电流通过二管。解决的办法通常是提供一个控制死区,即一个管子先关断,短暂延时后另一个管子再导通,这样避免打架。

不过这样一来会造成负载切换问题(见下),因为死区必须留有余量。电感中的电流不能突变,电感引入会维持电流的缓慢变化,就使得电流在切换的过程中也一直连续,而在死区过程中电感电流的通路是待导通MOS管的寄生二极管。

所谓负载切换问题,就是说死区太大则处于无控制状态,L1等于断开,那么电源可能要在RL1和RL2上分配,即每个负载上的电压都比较小。如果这个不能允许,或者需要任何瞬间两个负载必须至少有一个是完全导通的(负载电流连续),所以才要引入电感L1。如果没有这两个要求,那么可以不用电感。

网友B:
知不知道这个电路用哪里的啊?IN4与MOS管的桥臂之间是不是应该是连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忽略电感以短路看待,那么后面的电路就是个交替开关,让RL1和RL2分别加电,也就是说RL1和RL2的电压是相位 ...

谢谢回答!还要问一下如果把RL1、RL2和L1都换成阻值相同的电阻,不要IN4的控制信号,能不能在原L1处更换的电阻上测得交流方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知不知道这个电路用哪里的啊?IN4与MOS管的桥臂之间是不是应该是连着的?

好像是用在一个高压压电材料上,压电材料需要交流电压,对电流没要求。
In4那画错了,确实是应该和MOS管桥臂相连。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回答!还要问一下如果把RL1、RL2和L1都换成阻值相同的电阻,不要IN4的控制信号,能不能在原L1处更换 ...

一般说可以测量,但两端没有公用地,有可能测试困难,需要测量设备有较大的共模抑制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