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单片机型号

楼主(2014-05-15):
megwin的能测试单片机型号吗?

楼主:
好像那个读取信息看不出型号

网友A:
1. 正印标示单片机型号

网友A:
2. 原始出厂的讯息,在未曾被烧录过的芯片可以采用U2 ISP等读取芯片讯息,一经烧录过就可能被破坏了

网友A:
3. 使用U1烧录器,对应的转座,需要将芯片完全搽除才可以一个一个对应。

网友A:
4. 直接询问该买的渠道通路。

楼主:
了解了,结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