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转换器-信号链]
分析电路的方法

楼主(2014-05-15):
(无正文)

网友A:
直流等效电路分析法

楼主:
能详细说说嘛

网友B:
在分析电路原理时,要搞清楚电路中的直流通路和交流通路。直流通路是指在没有输入信号时,各半导体三极管、集成电路的静态偏置,也就是它们的静态工作点。交流电路是指交流信号传送的途径,即交流信号的来龙去脉。
在实际电路中,交流电路与直流电路共存于同一电路中,它们既相互联系,又互相区别。
直流等效分析法,就是对被分析的电路的直流系统进行单独分析的一种方法,在进行直流等效分析时,完全不考虑电路对输入交流信号的处理功能,只考虑由电源直流电压直接引起的静态直流电流、电压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
直流等效分析时,首先应绘出直流等效电路图。绘制直流等效电路图时应遵循以下原则:电容器一律按开路处理,能忽略直流电阻的电感器应视为短路,不能忽略电阻成分的电感器可等效为电阻。取降压退耦后的电压作为等效电路的供电电压;把反偏状态的半导体二极管视为开路。

网友C:
还有交流等效电路分析法呢

网友C:
交流等效电路分析法,就是把电路中的交流系统从电路分分离出来,进行单独分析的一种方法 。
交流等效分析时,首先应绘出交流等效电路图。绘制交流等效电路图应遵循以下原则:把电源视为短路,把交流旁路的电容器一律看面短路把隔直耦合器一律看成短路。

网友D:
时间常数分析法

网友D:
时间常数分析法主要用来分析R,L,C和半导体二极管组成电路的性质,时间常数是反映储能元件上能量积累快慢的一个参数,如果时间常数不同,尽管电路的形式及接法相似,但在电路中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常见的有耦合电路,微分电路,积分电路,钳位电路和峰值检波电路等。

网友C:
频率特性分析法

网友C:
频率特性分析法主要用来分析电路本身具有的频率是否与它所处理信号的频率相适应。分析中应简单计算一下它的中心频率,上下限频率和频带宽度等。通过这种分析可知电路的性质,如滤波,陷波,谐振,选频电路等。

网友E:
学会看懂电路原理图对广大电子爱好者来说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是必须掌握的基本技能。

网友F:
节点法和戴维南定理较为简便,以节点法最为简便,但对求解某一支路响应时,用戴维南定理分析则更为简便。所以,节点分析法最适用于求解多支路的响应,戴维南定理更适用于只求解某一支路的响应。而支路法、网孔法和迭加原理的解题步骤都比较繁琐、易出错。因此,当电路支路数超过3个时,应尽量不要使用支路法。当电路网孔数超过3个时,应尽量不要使用网孔法。迭加原理则较适用于两个不同性质独立电源的线性电路分析。因而,对复杂电路的分析,首先应根据电路的结构特点和具体电路问题,进行分析方法的优化选择。如此,方法选择得当,可以简捷电路问题的分析过程,提高解题效率。

楼主:
嗯,知道了, 多谢几位

网友G:
直流通路是指在没有输入信号时,各半导体三极管、集成电路的静态偏置,也就是它们的静态工作点。交流电路是指交流信号传送的途径,即交流信号的来龙去脉。

网友H:
引用 网友B:
在分析电路原理时,要搞清楚电路中的直流通路和交流通路。直流通路是指在没有输入信号时,各半导体三极管、 ...

跟着楼上学习的了,,电路分析是非常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