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们之间有什么关系

楼主(2014-05-15):
idle和sleep它们之间有什么关系

网友A:
引用别人一句话
idle:没事干了 正在那边发呆
sleep:冬眠了 春天来了再醒来

网友B:
idle模式下部份片内模块停止运行,功耗降低,适于短时无任务时降低系统功耗用,恢复正常工作模式的速度较快。
sleep模式(也可称stop模式)下绝大多数片内模块停止运行,这时的功耗比idle模式更低,适于长时无任务时将系统功耗降至最低,其恢复到正常工作模式的速度比idle模式慢。

网友A:
说编程难的,是因为自己不会说话,会说话就会编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引用别人一句话
idle:没事干了 正在那边发呆
sleep:冬眠了 春天来了再醒来

嗯,呵呵,我也听过这句话

楼主:
嗯,我觉得是了解多了就知道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引用别人一句话
idle:没事干了 正在那边发呆
sleep:冬眠了 春天来了再醒来

很形象的比喻的,,这两种模式说的比较好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idle模式下部份片内模块停止运行,功耗降低,适于短时无任务时降低系统功耗用,恢复正常工作模式的速度较快 ...

这个解释的比较好,两种模式的区别很清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