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ds12c887接线的问题

楼主(2014-05-15):
(无正文)

楼主:
高手支招啊!

网友A:
P0口作为地址/数据总线:真正的双向I/O口,可以不接上拉电阻;
当P0口作为I/O口输出时,必须外接上拉电阻。
建议接上10K排阻;
(我只是新人,请多多指教,谢谢)

网友B:
同楼上

程序也要通过总线方式访问887,不要模拟时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