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大于2.4V时无法 正常开启

楼主(2014-05-15):
我在测试78223时遇到一个问题:负载R4是单片机+CC1101,平时5V电源一直在充电,78223输入电压大于2.4V时,78223的Vout输出;小于1.8V时,关闭。实际测试时,电压小于1.8V时,可以关闭,但是大于2.4V时无法 正常开启

网友A:
那输出啥了

楼主:
输出一个0.2几到0.4几的电压

楼主:
电容C1的电压也无法再升高

网友B:
停留在哪了

楼主:
停留在2.46V。

网友C:
图中78320实际是?

网友D:
应该是78223的EN处于中间态了

楼主:
怎么会有中间态呢

网友E:
有个内部结构图吗?

网友F:
R1=100K?
改成100R或10R或更小

网友F:
你测试的点对不对,是直接测芯片引脚上的电压吗?建议你测试一下这时EN引脚的电压是否逻辑正确

楼主:
好的,我试试,多谢啦

楼主:
那就先结贴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这是输出2V电压的电路的,实际的看看效果的

网友H:
在通常应用电路里, 如果不是特别情况, 建议不要使用阻值非常大的电阻.
象这里的 5M, 10M.
因为 pcb 绝缘电阻, 杂散参数, 空间信号都会影响电路的稳定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