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接开关电源adc就乱取值

楼主(2014-05-15):
弄了个测温电路,热敏电阻和精密电阻串联,精密电阻电压ad转换算出温度,热敏电阻直接接vcc,参考电压avcc,vcc和avcc直接连。现在问题是,用isp接口usb供电或者直流电源供电都没有问题,但是用开关电源的话温度值一直乱跳。求大侠帮助。

网友A:
电压不稳定,开关电源纹波噪声大,单片机被干扰了,在单片机的5V电源上加个滤波电容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压不稳定,开关电源纹波噪声大,单片机被干扰了,在单片机的5V电源上加个滤波电容看看。 ...

104pf的可以么,直接将开关电源正负极连起来?我是菜鸟,呵呵

楼主:
引用 楼主:
104pf的可以么,直接将开关电源正负极连起来?我是菜鸟,呵呵

会不会是电路焊的有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会不会是电路焊的有问题?

你用其他供电正常,证明是干扰引起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104pf的可以么,直接将开关电源正负极连起来?我是菜鸟,呵呵

不行,你用一个220UF加104并联在电源上先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行,你用一个220UF加104并联在电源上先试试。

220uf?那么大?!

楼主:
引用 楼主:
220uf?那么大?!

我试试。。呵呵

网友A:
在烧录程序时记得把SPMEN选上,增强单片机抗干扰能力。

网友B:
104 只是高频旁路的, 对于模拟电源和参考电源, 低频旁路也是必须的, 高性能的电容, 起码也得上个几uF的.
没有什么好的公式计算, 可以针对应用实现, 用试验来确定

网友C:
这种情况是干扰原因吧。。。。建议选一个抗干扰性强的芯片。。 ABOV单片机MC97F1204各方面都不错,性价比很高,是一个不错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