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28335

楼主(2014-05-15):
怎样用28335浮点数,与此无关2812有区别吗?如sin(30) 还是_IQsin(30)?有相关资料吗?

网友A:
我是测过自己以前用2812版本的一个函数,和直接改成浮点数计算后的函数在335中运行的,2812的那个比直接浮点在335中运行更快呢?这个不太清楚了。

网友B:
浮点应该是体现到了数据的精度上了

网友C:
_IQ 可以表示小数, 但这是定点数. 当然 2812 和 28335 的定点核是一样的, 处理会是等同的.
浮点数是 28335 的优势, 使用时直接定义 float 数据, 用 sin 函数就是了, 就不用纠结 IQxx 后面的这个xx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