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仿真时出现的问题 用的是TLC1543芯片 串口输出 将转换后的a

楼主(2014-05-15):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int datah,datal,i,ad,b;
int date1;
char a;
sbit CLOCK=P2^1;
sbit CS=P2^2;
sbit EOC=P2^0;
sbit ADIN=P2^3;
sbit DOUT=P2^4;
char duan[]={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char wei[]={0x06,0x05,0x03};
char zhong[]={0,0,0};
void delay(uchar t)     //延时函数
{
  char n;
  while(t--)
  {
    for(n=10;n>0;n--);
   }
}
void init_ding() //定时器初始化
{
   TMOD=0x01;
   TH0=(65536-10000)/256; //5ms扫描一次
   TL0=(65536-10000)%256;
   EA=1;
   ET0=1;
   TR0=1;
}

int readTLC1543(uchar port)     // ad转换函数
{
    CLOCK=0;
    CS=0;
    EOC=1;
    port<<=4;

    for(i=0;i<4;i++)  //进行通道的选择
   {
      ADIN=(bit)(port&0x80);
      CLOCK=1;
      CLOCK=0;
      port<<=1;
   }
    for(i=0;i<6;i++)     //产生6个时钟脉冲,进行数据的采样
   {
      CLOCK=1;
      CLOCK=0;
    }
    CS=1;
    delay(10);
    CS=0;

    for(i=0;i<2;i++)    //读出高两位数据
    {
       CLOCK=1;
       datah<<=1;
       if(DOUT)datah|=0x01;
       CLOCK=0;
    }
   for(i=0;i<8;i++)         //读出后八位数据
    {
       CLOCK=1;
       datal<<=1;
       if(DOUT)datal|=0x01;
       CLOCK=0;
    }
   EOC=0;
   CS=1;
   ad=datah;
   ad<<=8;
   ad|=datal;
   return(ad);
}

void main()
{
    init_ding();
    while(1)
    {
      date1=readTLC1543(0x01);
      P2=date1;
      zhong[2]=date1%10;
      zhong[1]=date1%100/10;
      zhong[0]=date1/100;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定时器中断函数
{
   TR0=0;
   TH0=(65536-10000)/256;
   TL0=(65536-10000)%256;
   P0=duan[zhong[2]];
   P3=wei[a];
   a++;
   if(a==3)
    a=0;
   TR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