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大家帮看看,讨论一下吧,关于CAN转232/485的问题。

楼主(2014-05-15):
一个单片机通过串口连接一个带系统的上位机,单片机端用的却是CAN总线。
1,为什么单片机端不用串口呢,是不是被用作其它去了,还是CAN有什么优势?
2,这么做,有什么IC芯片可以方便的从硬件上互转吗?两端于是就只管自己,不用管什么了。
3,这样,CAN标识符过滤的机制的优势不就是没了吗?CAN配置成接收所有数据然后再软件过滤?

说知道CAN和串口互转一般是什么方案或模式,求指点。

网友A:
有pci或usb转can的模块,按照can协议写就好了,无须软件滤波

网友A:
can和以太网,相对于串口,在工业总线通讯上用的比较多,稳定,速度快,多机通讯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pci或usb转can的模块,按照can协议写就好了,无须软件滤波

比如说从串口这一端给CAN发数据,标识符(就是那个ID)怎么设置呢?如果没有标识符只是数据,CAN那边是怎么接收的?
不明白啊,有一点不明白就全觉得混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can和以太网,相对于串口,在工业总线通讯上用的比较多,稳定,速度快,多机通讯等 ...

CAN总线优势还是挺多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比如说从串口这一端给CAN发数据,标识符(就是那个ID)怎么设置呢?如果没有标识符只是数据,CAN那边是怎 ...

:curse:
这个看下CAN的协议,还有一些MCU的参考程序就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