摁一次键外部中断服务程序执行多次

楼主(2014-05-15):
原因是由于中断服务程序执行完后,按键还没有拉开,导致再一次进入中断

网友A:
不要用外部中断做按键输入

网友B:
加延时不就好了。

网友A:
你按下时,程序进入中断处理后关掉中断,然后在主函数里面加一句判断:松手时再开外部中断

网友B:
外部中断弄成下降沿有效不就行了?

网友C:
最好不要这样做,这样做按键消抖是个麻烦事情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外部中断弄成下降沿有效不就行了?

不行,下降沿还是会被执行多次

网友D:
还是在中断里加个延时函数好点

网友C:
在中断里延时最傻的做法,不仅解决不了你的问题,还把中断的优点了用成了缺点。
如果我一直按着这个键不放那你不就一直是死在那里了。

楼主:
好的,不敢用了

网友E:
2楼和我们经理一样的思路。不过为什么不可以?

网友E:
外部中断比较快啊。而且这个看MCU的资源的,难道非要用定时器吗?定时器是好东西,干吗不留着慢慢用。

网友F:
状态机啊,用定时器,不浪费CUP时间。

网友G:
有2个方法,按键可以通过中断来做,也可以用中断查询方式。中断的方式需要使用去抖来做,也可以在中断里通过I/O口的状态来判断。

网友H:
RS触发器消抖动。

网友I:
这个问题太简单了吧?进入中断后先关闭总中断然后判断完了,再开启退出

楼主:
嗯,我再考虑考虑吧,先结贴了

楼主:
多谢大家各抒己见

网友J:
对于低功耗场合,按键是用来唤醒的,所以必须使用中断,那么可以这么做,进中断后关中断,同时开定时器扫描消抖,获得有效按键,等待按键弹起后再开按键对应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