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 请教一个关于stm32l151 RTC的问题 - STM32/STM8单片机论坛 - ST MCU意法半导体官方技术支持论坛 - 21ic电子技术开发论坛

楼主:
[STM32L1]

请教一个关于stm32l151 RTC的问题

楼主(2014-05-15):
VBAT引脚换成了VLCD,那么我想要掉电保持时钟,是不是不能实现,想要保持RTC一直运行,系统是不是要时刻保持有电的状态。

网友A:
vbat要有电,看下mcu内部的供电框图

楼主(2014-06-17):
引用 网友A:
vbat要有电,看下mcu内部的供电框图

果然 VBAT和CPU供电端VDD绑定了

网友B:
L系列产品是低功耗产品,也就是电池供电的,因此不必要再加VBAT引脚,因此内部绑定,我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