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关于STM8S的时钟和批量生产的问题

楼主(2014-05-15):
最近用STM8S003F3开发了一款产品。有几个问题请教大家。
1.听说STM8S的外部晶振的可靠性不高,是真的吗?
2.用内置的RC振荡器,做9600波特率的串行通讯。可以保证使用吗,有大批量应用过的吗?
3.批量生产时,在板下载,有什么下载工具可以推荐码?

网友A:
1.那要找找原因,比如电源稳定性,电容匹配,丢失时钟检测,复位电路,pcb走线等

网友A:
2没统计过,可以考虑波特率校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3.st link

1.就是说,STMS用外接晶振是不存在问题的,只是在于电路的设计?
2.波特率的校准有具体的方法吗?
3.在淘宝上买的STLINK(20多块钱的那种)怎样进行批量烧录,需什么软件配合。我现在只在IAR的环境下下载。

网友B:
3.MCUISP的EP968,不二选择!俺不是做广告,是强烈推荐。。。

网友C:
引用 楼主:
1.就是说,STMS用外接晶振是不存在问题的,只是在于电路的设计?
2.波特率的校准有具体的方法吗?
3.在淘 ...

你的批量有多大量,连接电脑下载最快的就是STVP了,用STLINK就是你说的那种20多块钱的。这里不和专门脱机烧录器比较

网友C:
很好奇,自己开发的产品你不知道有STVP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1.就是说,STMS用外接晶振是不存在问题的,只是在于电路的设计?
2.波特率的校准有具体的方法吗?
3.在淘 ...

1、个人意见,仅作参考,你要自己评估;
2、方法肯定是有的,比如你拿示波器讲BAUD测试出来,你再软件修正;
   但这样的成本就比较高了;
3、其它兄弟已经帮你回答了
   既然可以用IAR下载,肯定也可以用厂家的下载工具下载;
   你也可以自己写个软件,根据SWIM接口协议自己写;

网友D:
如果要用STM8S003F3,采用内部的晶振,波特率2400,4800,应该可以的!通信数据不要大!
我自己做的工具通过swim写flash,1字节3毫秒左右,这个是低速模式,没有用sram模式运行iap烧写flash,这个速度会很快的 。

网友E:
1、稳定性肯定是比较差的,至少我的应用中,同样的板子用其他MCU上外部震荡没问题,用它就有问题。也有人通过优化布线解决问题的,只是我懒的搞并且应用上对时钟精度要求不那么高,直接干掉了
2、内部震荡用2400波特率完全没问题,9600的测试过但是没有长跑,测试中没有发现问题
3、我们用的EP968脱机烧录,彭工为人挺好的,产品也很好使。

网友F(2015-09-09):
这个楼主不防试一下,16路的,支持楼主的芯片型号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