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12遇到奇怪问题

楼主(2014-05-15):
新做的板子,最小系统,两脚的晶振,
能进行仿真和烧写,但是不论仿真还是怎样都没有输出,程序没有问题,在另一块板子上可以正常出PWM或者IO跳变。
会是什么问题呢?晶振测量的两个引脚都是1.5v左右的电压,好像没有正弦。。
clockout是一个3v左右,振荡非常小的正弦,好像仿真的时候还大一点。
我看到有源晶振的板子上输入振荡是一个振幅很大的正弦。会不会是这里的问题呢?
但是晶振如果不正常又怎么能仿真呢?好奇怪啊?

网友A:
用的是晶体是吧
个人觉得只要是能仿真和烧写  就说明DSP核是正常的   没有输出还是希望找找别的原因
晶体的问题可能性较小
波形幅值小  看看电容是否有问题

网友B:
晶振是和电源一样的基本东西,从楼主提供的资料来看,不应该是晶体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