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题解答]
编译软件CW10.6芯片kl25下载程序出现问题(已解决)

楼主:
问题背景: 1.本来使用好好的,由于电脑其他软件的原因,自己重新装了下系统WIN7旗舰32位系统
                  2.现在我依旧按照《从0开始玩转FRDM-KL25》从新下了程序结果就出现问题了

具体问题:
图片1----图片2------图片3-------图片4
下面就不知道下面该怎么办了,只是因为一时手欠,装了系统,结果就不可以下载程序了,真是后悔

2.准备擦出程序和烧写Flash

2.准备擦出程序和烧写Flash

3.出现这个问题

3.出现这个问题

4.弹出这个窗口之后,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4.弹出这个窗口之后,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楼主(2014-05-15):
补充一下:
1.下载程序之前,设备管理器状态

1.下载程序之前,设备管理器状态

1.下载程序之前,设备管理器状态

网友A:
你好,楼主!
从你的截图上看,应该驱动都安装成功啊。
建议复位到bootload模式,然后重新导入MSD-DEBUG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楼主!
从你的截图上看,应该驱动都安装成功啊。
建议复位到bootload模式,然后重新导入MSD-DEBUG文 ...

DEBUG-APP_Pemicro_v102.SDA  这个文件 我导入进去过了
问题补充,我安装其中一个驱动的时候弹出来如下的窗口,是因为我重复安装的原因,还是别的呀

第一弹出的窗口

第一弹出的窗口

安装中途弹出这个

安装中途弹出这个

最后是这个

最后是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楼主!
从你的截图上看,应该驱动都安装成功啊。
建议复位到bootload模式,然后重新导入MSD-DEBUG文 ...

再补充一下,
1.我导入MSD-FRDM-KL25Z_Pemicro_v105.SDA,文件的,然后再导入例程包可以正常运行
2.但是再导入DEBUG-APP_Pemicro_v102.SDA,然后CW10.6下程序就不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再补充一下,
1.我导入MSD-FRDM-KL25Z_Pemicro_v105.SDA,文件的,然后再导入例程包可以正常运行
2.但是 ...

那可能就涉及到版本更新的问题,因为V10.2版本不适合它吧!

楼主:
重装两次电脑系统,一步一步来,最终可以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重装两次电脑系统,一步一步来,最终可以了

换个角度,经历过挫折才会成长吗,那也说明楼主比原来进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