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行速度为什么慢了这么多?

楼主(2014-05-15):
为何F2812调试好的程序从ram搬到内部falsh运行后速度竟然慢了3至4倍?

网友A:
没这么严重吧    效率是低了   但是没这么严重
匿名
优化系统
1.用360等优化软件扫描漏洞
2.360等优化软件扫描垃圾文件
3.360等优化软件扫描恶评插件
4.用360等杀毒软件扫描病毒
5.有360安全卫士或者优化大师优化系统
6.整理磁盘(开始-程序-附件-系统工具-磁盘碎片整理)
7.设置虚拟内存(鼠标右键我的电脑-属性-高级-设置-高级-更改-把C盘设置为系统管理大小选择其他盘,设置自定义大小)
8.清理下机箱内部的尘土
9.把内存拔出来擦下金属部分
10.要散热好才可以
11.配置低也会导致,硬件老化
12.不要安装过多程序,更不要安在C盘,因为是系统盘
13.别开过多程序,删除一些没用的程序

网友B:
不要太相信RAM中运行,还是要盯住FLASH中的运行时间,将FLASH读取等待周期设置小一点,但要按DATASHEET来,有人说过在FLASH中可以跑到130M左右,不过个人认为达不到这么高的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