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运放输入导致三极管发烫严重

楼主(2014-05-15):
如图,当在A处用信号发生器加一幅值为1V的交流正弦波,能成功放大,但用单片机驱动AD9851芯片产生同样的正弦波经过A点左端的电容隔直后输入时,此时,已用示波器测得A点的波形与当时信号发生器加的波形一样,但发现互补三级管2SB1142短短几秒内迅速发热很烫,而且负电源显示的电流变大了,请问各位老师这是啥原因造成的?输入信号幅值和幅值都一样。

网友A:
记得你这个电路图前几天贴过,后来是因为去耦电容没接。
所以,这回倾向于你是不是又犯了啥低级错误。
如果是原封不动的将输入信号更换,而且信号波形一模一样,结果出现这么大的差异,那我只能说……见鬼了。
呵呵,帮你顶上去,请高手回答下。

网友B:
A点对地接个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A点对地接个电阻

笔记本电脑对单片机供电这块又不会有影响?放大芯片的正负电源是直流稳压电源供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记得你这个电路图前几天贴过,后来是因为去耦电容没接。
所以,这回倾向于你是不是又犯了啥低级错误。
如果 ...

波形经隔直后拿示波器看了,是一样的,唯一不同的是产生信号的器件不通,一个是信号源,一个是单片机驱动AD9851产生的信号。

网友B:
引用 楼主:
笔记本电脑对单片机供电这块又不会有影响?放大芯片的正负电源是直流稳压电源供给的。 ...

你在说什么呢,老老实实接个电阻再说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在说什么呢,老老实实接个电阻再说

加个多大的也不说。是100k,还是51欧?

就是,要看运放内部的结构,普通运放一般总要给一个直流偏置的。
加个就比不加好。加多大是第二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在说什么呢,老老实实接个电阻再说

接了个100K,没用

可让7楼给你“匹配”一个合适值

网友A:
引用 楼主:
接了个100K,没用

即使没用,也请lgz2006说下为什么要加。授人以鱼莫如授人以渔。

网友C:
引用 楼主:
接了个100K,没用

你原来和0.1uF串联的1k电阻才是没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即使没用,也请lgz2006说下为什么要加。授人以鱼莫如授人以渔。

第一,按不敢完全肯定“发热”是否还有其他理由
第二,容易的事情也好留点儿给别人做

网友D:
三极管迅速发烫,说明功耗损失严重,也就是说三极管微通,CE两端电压很大。三极管属于电流控元件,那是不是负半波的时候,输出电流过小,导致导通不行。驱动输出电流满足要求吗?

网友E:
目前出现问题的原因是同相输入端+的电压不确定

输入和输出成为微分的关系

运放的输入阻抗无穷大,

假如AD9851芯片的输出端电压升高,给那个0.1uF耦合电容充电

正是因为同相输入端+阻抗无穷大,因此没有一个回路给0.1uF耦合电容充电

所以同相输入端+的电压不确定,

别人叫你在A点对地加个电阻,意思就是给0.1uF耦合电容提供充电回路

常见的音响功放芯片TDA2030,也是一个运放

这个在芯片单电源供电的时候,同相输入端+使用两个相同的电阻把同相输入端+的电压偏置到1/2VCC

在双电源功电的时候,把同相输入端+偏置到GND,实际上也是1/2VCC

道理是一样的

靠自己去斟酌

网友:
再不明白就找TDA2030的数据手册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原来和0.1uF串联的1k电阻才是没用。

把和0.1μF串联的1K电阻去掉,再接个1K电阻对地,问题解决了,谢谢你!!

这就解决了?你是捡了一条小死鱼儿,不过是头疼医头
嘘!你把10分都给俺,俺再给你进一步指点指点
那个1k无关大局,对地1k才是根本,咋就不重重谢俺?

网友C:
引用 楼主:
把和0.1μF串联的1K电阻去掉,再接个1K电阻对地,问题解决了,谢谢你!!是由于输入阻抗太大了!!!
...

“是由于输入阻抗太大了!!”
不是!!
好好听Lgz指教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目前出现问题的原因是同相输入端+的电压不确定

输入和输出成为微分的关系

确实是。

网友A:
引用 楼主:
确实是。

恭喜你解决了问题。
要不再试试把隔直电容去掉,是输入阻抗高的原因还是微分的原因,就很清楚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恭喜你解决了问题。
要不再试试把隔直电容去掉,是输入阻抗高的原因还是微分的原因,就很清楚了。 ...

其实就是运放的直流偏置问题,你想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你解决了问题。
要不再试试把隔直电容去掉,是输入阻抗高的原因还是微分的原因,就很清楚了。 ...

嗯,我再试试,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你解决了问题。
要不再试试把隔直电容去掉,是输入阻抗高的原因还是微分的原因,就很清楚了。 ...

把隔直电容去了,加信号源,无影响。

网友A:
引用 楼主:
把隔直电容去了,加信号源,无影响。

故障复现还是没复现?

网友G:
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故障复现还是没复现?

没有复现

网友H:
在电源波动时,电容器会随之充放电.如不并联放电电阻,充放电电流从电容器一端出发经工作回路回到电容器的另一端,严重干扰电路稳定工作. 并联放电电阻,充放电电流从电阻流过,可避免上述弊端.

不是“电源波动”引起的。是运放偏置电流引起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有复现

就是说去掉电容,用单片机产生的正弦信号,三极管不发烫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说去掉电容,用单片机产生的正弦信号,三极管不发烫吗?

不是,意思是这,电容保留,把串联的1K电阻改为接地,这样就好了。单片机产生的正弦信号有直流,我只想放大里面的交流正弦。

网友I:
引用 楼主:
不是,意思是这,电容保留,把串联的1K电阻改为接地,这样就好了。单片机产生的正弦信号有直流,我只想放 ...

从实验数据看,是高通滤波电路参数没有设计好,加100K上去,按道理,偏置电流已引向地,不会对电容充电,但实际效果一样,应是信号的问题,单片机(DAC合成)必然引入一个直流份量,(可以断定这个直流份量是漂移的),还是往下漂为多,加100K电阻,下限频率是15HZ,很大成分引入OP输入端,随电阻的降低,这个直流的漂移量对OP的输入越来越小,就是纯的正弦波了,因此,小电阻时,不会下倒发热,不行,LZ测下输入点,信号,或是有没有低频信号,标准的正弦波是其平均值是0,说明信号不纯。

网友I:
引用 楼主:
把隔直电容去了,加信号源,无影响。

信号源输出的是标准的正彍波,当然不会发热了。

网友J:
引用 楼主:
把和0.1μF串联的1K电阻去掉,再接个1K电阻对地,问题解决了,谢谢你!!
...

你那个对地的1K电阻,要根据信号频率计算的。

网友K:
出问题时。输出有负载吗?输出波形是什么样的?
1、原来的电路没有对地电阻肯定不行,因为没有直流偏置,运放不能正常工作。如果有负载,那么有可能会有很大的失调电压,造成输出管发热。
2、AD9851是频率合成芯心,输出信号是有高频成分的,可以自已去看看DDS原理,高频传导干扰成份有可能引起后级自激。

具体什么原因要楼主自己去测了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