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跑系统卡住了

楼主(2014-05-15):
我一共有8个任务(除了start任务之外),其中有一个是温度,一个湿度,一个无线模块,一个LED,一个超声波,一个直流电机,一个舵机,一组红外对射管,但我的STM32跑系统卡住了,是任务太多了?还是延时不太好呢?

网友A:
这才几个任务啊,我跑的任务还多些,也没问题啊,仔细查查是不是哪有错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才几个任务啊,我跑的任务还多些,也没问题啊,仔细查查是不是哪有错误吧 ...

但是会卡住,我的几个任务之间是有联系的,我也定义了信号量,但是好像还是会卡住

网友B:
任务堆栈是不是分的不合理,有的任务分的小,就可能卡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