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接收大量的数据会不会丢失数据啊

楼主(2014-05-15):
can接收大量的数据会不会丢失数据啊 ? 有谁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五条数据  我分别一条一条的通过串口发给主机 ,主机再发给从机并通过串口打印 ,数据不会丢失 ,速度也很快 , 但是五条一起发就会丢失?

网友A:
5条是多少啊,5个字节吗?5个字节的话肯定不会啊,你自己查下程序看,是不是时序没处理好。

网友B:
CAN一帧数据64字节,你5条啥意思?  CAN有波特率限制的  最快好像1MBPS吧,得考虑这个

网友C:
你说的串口是can吗?行业好像不这么叫啊

网友D:
CAN丢数据没见过,是不是收到了串口没打出来,或者串口buffer被覆盖

网友E(2015-01-22):
怎么解决的?

网友F:
CAN的缓冲区是3帧,所以你一次无间隔发送超过3帧数据,stm32可能会丢失数据

网友G:
可以调整一下中断优先级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