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电源芯片的输出电流是不是越大越好?

楼主(2014-05-15):
用的是C6713BPYP,芯片的核电压是1.2V,I/O电压是3.3v。为了实现核电压先于I/O电压上电,我找到了带有上电次序的双路电源稳压芯片,有TPS70345、TPS70745、TPS70145、TPS70245,它们都能输出1.2V和3.3V,但有一点不同,就是稳压器1和稳压器2的输出电流不同(稳压器1产生1.2V,稳压器2产生3.3V),对应于以上芯片的稳压器输出电流组合分别是:2A/1A, 250mA/125mA, 500mA/250mA, 500mA/250mA。TPS70345的两个电压输出的电流最大,可以达到2A/1A。C6713BPYP的数据手册里讲,核电压引脚的典型工作电流是575mA,而I/O引脚的典型工作电流是75mA。请问各位大侠,我是不是可以采用TPS70345呢?2A/1A的电流是不是有备无患还是会有将dsp烧坏之嫌呢?

网友A:
这个电流指的是最大能提供的电流    而至于你使用需要多少流出多少
怎么可能有烧DSP的可能呢
典型电流不代表最大电流   这个取决于你的程序量和运行的最大时钟
还有IO口的外设   输出驱动电流的大大小
还是建议你选择2A/1A的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流指的是最大能提供的电流    而至于你使用需要多少流出多少
怎么可能有烧DSP的可能呢
典型电流不代 ...

高手在我们身边

网友C:
2812电源解决方案:http://focus.ti.com.cn/cn/dsp/do ... bstractName=slva204
看TI手册:www.ti.com

网友A:
引用 网友C:
2812电源解决方案:http://focus.ti.com.cn/cn/dsp/do ... bstractName=slva204
看TI手册:www.ti.com ...

第一个链接好像有问题

网友D:
要求平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