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边电流采样实现最快速的短路保护

楼主(2014-05-15):
对于最近做的一款LLC变换器想实现输出短路保护,我采用了如图所示的输出短路保护机制,在原边谐振电感引线出套了一个电流互感器CS1200L,经过RT转换成对应电压后再经过4148半波整流,然后经过一个10uF的电解和474的无极性电容,再经过电阻分压后得到的过流/短路故障保护信号送到芯片的故障保护引脚,实现最快速的短路保护,大家看看如何?

楼主:
原先采用MCU检测副边电流电压的方法来实现输出过流和短路保护,过流没有问题,但是短路的时候对于LLC而言慢了,发生了炸机。所以作了以上的改进措施,大家看看如何

网友A:
这就是“最快速的”短路保护?

楼主:
阁下有什么好的方法推荐不?请指教

楼主:
如图所示,一个朋友发过来的某个500强公司做的半桥LLC DC变换器过流和短路保护,芯片采用和原边共地的方式,采用了在谐振电容并联一个RC积分器,然后经过半波整流滤波,得到的电压信号再接到芯片的保护引脚(芯片内部一个比较器,1V参考电平),据说这种方法可以实现快速的输出过流和短路保护,我现在做的LLC由于采用的是芯片和副边输出共地的方式,所以采用了原边电流互感器采样,原理还是和附图差不多。大家看看是否可行?

网友B:
10uF的电解电容太大

粗略测量电流就可以

准确检测电流就不行

网友B:
1 . 10uF的电解电容太大,引起延迟
2 . 楼主使用了半波整流,那么在另一个周期就不起作用

粗略测量电流就可以,准确检测电流就不行

网友C:
一个周期内能够响应,才能算得上快速。楼主那个电路,10uF还算可以,因为0.1A的电流在1ms时间就可以充到10V,问题是1N4148太脆弱,需要换成1N4001之类的。
另外,半波整流只能探测半个波,短路如果发生在另外半周,最佳探测机会就错过了。

楼主:
4148换成IN4001会不会响应时间不够快?用一个半波整流确实存在这个问题,到时负半周波无法检测,LLC短路状态下能否承受这样的检测机制带来的缺陷呢?

楼主:
实际检测发现出问题了,情况如下:带载(50A负载)启动的时候输出电压刚刚爬到额定值,就触发过流了,如图,蓝色的输出电压波形,每格子10V,紫色的表示原边电流经过采集后,用上面的电流采样电路滤波后得到直流电压,此时幅值最高值才0.8V(对应芯片引脚翻转电平需要1V),用的芯片是MC33067,接到这个芯片的第10故障引脚。在启动电源的时候,刚刚爬起来就发生锁机现象,请问大家这是为什么呢?难道是干扰么?我也加了无极性滤波措施了,但是还是现象依旧,请大家帮忙指导一下。

网友D:
会不会其他保护触发了?要不先把这个功能屏蔽掉,看还会不会保护?

网友E(2014-11-08):
引用 楼主:
如图所示,一个朋友发过来的某个500强公司做的半桥LLC DC变换器过流和短路保护,芯片采用和原边共地的方式 ...

这个图片能帮忙上传清晰一点的么?看不太清

网友F:
是一个方案、但不是最好的…
过去做课题弄过!…
上电瞬间有过冲!应在驱动部份想办法!…

网友G:
比较器应该滤波,不然一个干扰就报了

网友H(2020-09-05):
认为反应会迟

网友I:
“最快速的”短路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