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晶体管的β值是不是一定的,还是有个范围值?

楼主(2014-05-15):
         在验证一个板子在S5状态下的功耗,测出的结果为0.513W(SPEC为小于0.5W)。S5状态下有19V和5V_SB,后续找到一个和此电源相连的DUAL 晶体管,将其B极的分压电阻扩大到原先的3倍,验证功耗为0.47W,通过。
         β=ic/ib。量测Vc的电压不变,Ic不变,Ib为之前的1/3,β 变大了3倍。想知道 在此状态下是否符合该晶体管的规范,可是看此晶体管的datasheet,不知道怎么查看。请大神来解决
         明天发几张图片====

网友A:
我帮你移动到模拟技术版块吧;

网友B:
楼主把该管datasheet贴出来吧。

网友C:
量测Vc的电压不变,Ic不变,Ib为之前的1/3,β 变大了3倍。。。。。。。。。。。。。。。。。。。

网友C:
这是饱和了吧?

楼主说,换了另一型号的管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帮你移动到模拟技术版块吧;

哦了 TKS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饱和了吧?

恩那,是的!今天搞懂了,DATASHEET上有饱和时β值。可以算出饱和状态(ON)下,一个最小的IB(min)。根据这个值能算出电阻的范围值!计算后,更改后的设计没有问题!谢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恩那,是的!今天搞懂了,DATASHEET上有饱和时β值。可以算出饱和状态(ON)下,一个最小的IB(min)。根 ...

真的很愁人,唉!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真的很愁人,唉!

小哥 你愁什么呢

你把贝塔看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