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目外包] 求一设计及DEMO,最好北京地区

楼主(2014-05-16):
价格:5000 元

主要是想把一款手机换成更好的屏幕做测试

手里没有2个屏幕的资料,需要测。

已知:

要换上的屏幕是 mipi 接口(分辨率是2560x1440,6寸,台湾友达生产)。

原机是Win8系统,1920x1080的8.3寸屏,LG生产,

A 设备 和 B显示屏 接口不同

实现方案1:

将 【A设备显示器排线接口显示器端.jpg】 做个转换接口直接与 【B显示屏接口主板端.jpg】 对接,完成显示

实现方案2:

将 【B显示屏接口主板端.jpg】 做转换接头与 【A设备主板MINI HDMI接口.jpg】 对接

但是这种方法供电如何解决

实现方案3:

将 【A设备显示器排线接口显示器端.jpg】 经过“定制电路板”与 【B显示屏接口主板端.jpg】 对接,完成显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付费求解决方法与转换接头的制作和加工设计

电话:131 6789 7777
联系方式:dianjilv@qq.com

网友A:
找我们即可,北京地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我们即可,北京地区

联系方式

网友B:
楼主留个联系方式啊,联系我qq:157265205

网友C:
主流屏的设备一般是LVDS和MIPI,只要接口相同,画块转接板就行了。接口不同的话,得找颗转换芯片,楼主太懒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主流屏的设备一般是LVDS和MIPI,只要接口相同,画块转接板就行了。接口不同的话,得找颗转换芯片,楼主太懒 ...

关键是我不怎么懂 :'(

也没有屏幕的参数 能帮忙么?:Q

网友C:
抱歉,我对这种活没兴趣。不过如果需要用芯片的话,我可以介绍朋友帮忙

网友D:
这活不难.

网友E:
直接用2828不就可以了LVDS转mipi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活不难.

那也没人接啊:Q

楼主:
引用 网友E:
直接用2828不就可以了LVDS转mipi

2828是?

网友A:
买到淘宝上的那个转接板试过了吗?主要MIPI那端屏的接口线序不知道,有手册还是好弄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