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halt()提示没有定义

楼主:
现在用STM8L101F3芯片,编译器是IAR,在“stm8l10x.h”头文件里明明定义了 “#define halt()              _halt_() /* Halt */”,但编译的时候,还是提示出错“Error[Li005]: no definition for "__halt_" ”,这是为什么?

楼主(2014-05-16):
还是我用的STM8L101的库不对?

网友A:
你又是跟着哪个教程搞的呢?_halt没定义有两种原因一种是不支持.另一种是你halt记错了.来个全局搜索.或者看看汇编文件里有没有导出这个函数

楼主:
图片里的文件同在“stm8l10x.h”头文件里,调用“wfi()”不会报错,但调用“halt()”就会报错。

网友B:
__halt_
用键盘在代码里重新输入遍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__halt_
用键盘在代码里重新输入遍试下;

一样的

网友C:
有这种情况,反正知道是什么,直接就自己写了.不用它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这种情况,反正知道是什么,直接就自己写了.不用它的了.

请问,该怎么直接写?谢谢!

楼主:
全局能搜到这个文件,还是报错,真不知道是哪里问题了?请见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这种情况,反正知道是什么,直接就自己写了.不用它的了.

请问我这样写"asm("halt");"可以吗?但能编译过.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问我这样写"asm("halt");"可以吗?但能编译过.

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