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F1828+MPLAB X+XC8环境整型变量取余数问题

楼主(2014-05-16):
各位:现在我在使用MPLAB X编译器用的XC8编译器发现一个取余数的问题。举例如下:
uchar i;
uint j;
uint mynum=1234;
i=mynum/1000;
//显示首位数1
j=mynum%1000;
i=j/100;
//显示第2位2
j=j%10;
i=j/10;
//显示3
i=j%10;
//显示4

但实际显示却是1000;换2345实验显示2000;经实验发现2位十进制的数取余数就可以;3位以上就不可以。是不是编译器的问题。

楼主:
上面的程序有个小失误,反正就是让这个数一位一位显示:
1、除1000;取首位
2、1000取余数
3、除100;取2位
4、100取余数
5、除10;取3位
6、10取余数,取最后一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