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求+-2.5V解决方案

楼主(2014-05-16):
求+-2.5V解决方案,输入+5v,电流暂无要求,谢谢

网友A:
用两个LM2596。

网友B:
用个TL431+ICL7660,最简单

TL431:输出+2.5V;

ICL7660将+2.5变换成-2.5;

网友C:
电荷泵确实简单点

网友D:
5V转2.5V,负载电流大于20mA的话还是用个LDO吧,TL431等提供的电流比较小
2.5V转-2.5V,就用电荷泵,3楼的ICL7660封装管脚冗杂,SGM3206电路就更简单些:

网友B:
引用 网友D:
5V转2.5V,负载电流大于20mA的话还是用个LDO吧,TL431等提供的电流比较小
2.5V转-2.5V,就用电荷泵,3楼的I ...

:D
还是你这个好,电路简单,输出功率还大;

网友E:
引用 网友D:
5V转2.5V,负载电流大于20mA的话还是用个LDO吧,TL431等提供的电流比较小
2.5V转-2.5V,就用电荷泵,3楼的I ...

ICL7660和SGM3206都是一片芯片外加3个电容,无所谓哪个更简单些

网友D:
引用 网友E:
ICL7660和SGM3206都是一片芯片外加3个电容,无所谓哪个更简单些

我是说的封装管脚哈
一个8脚,一个5脚,你说哪个更精简呢?

封装管脚的多少,对使用者有何影响?外围元件的多少才需要关注

网友F:
如果有一个空闲的运放,加两个电阻和一个电容即可:https://bbs.21ic.com/icview-245474-1-1.html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如果有一个空闲的运放,加两个电阻和一个电容即可:https://bbs.21ic.com/icview-245474-1-1.html ...

这个如何解释?楼主下面那放大器电路吗?

网友G:
电荷磊确实是个好不错的办法呀。。。。好几次用到它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G:
这个如何解释?楼主下面那放大器电路吗?

不是下面的放大器,是上面的电源部分,把5V变成了+2.5V和-2.5V,截取如下: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不是下面的放大器,是上面的电源部分,把5V变成了+2.5V和-2.5V,截取如下:
...

这相当于吧5V电源分成了0 2.5 5,然后再选择中间那个当成参考。个人还是比较倾向电荷磊比较实在,可能自己思维定向了吧

网友H:
看来都喜欢用电荷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