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单片机控制大功率电机的问题

楼主(2014-05-16):
请问如何用单片机控制4台380V 1.1KW的风机的启动和停止,看过资料说是单片机——可控硅——接触器——电机这么个模式,但我该如何下手呢,如何选择各种元器件

网友A:
单片机 控制24V继电器 继电器控制接触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片机 控制24V继电器 继电器控制接触器

四台电机同时启动的话,电流20A,一般的24V的继电器能承受住吗?我们是如何选择继电器的啊,需要用到哪些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片机-隔离(光耦或者继电器)-中间继电器(你的隔离部分如果驱动能力够的话,这部分不需要)-接触器-电机..
直 ...

请问继电器是如何选型的啊?

网友C:
对于这种驱动大功率电机,就是一级一级提高驱动能力,再加上隔离,复杂点单片机->光耦->达林顿管->中间继电器->交流接触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四台电机同时启动的话,电流20A,一般的24V的继电器能承受住吗?我们是如何选择继电器的啊,需要用到哪些 ...

高压和低压是分开的,继电器线圈是24V ,触点控制接触器的吸合啊
你的单片机总有个电源吧,结合电源搞个控制图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压和低压是分开的,继电器线圈是24V ,触点控制接触器的吸合啊
你的单片机总有个电源吧,结合电源搞个 ...

好吧,大体思路看着很在理。但是我本身是学机械的,对于电方面的不太了解,看来需要学的东西还很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于这种驱动大功率电机,就是一级一级提高驱动能力,再加上隔离,复杂点单片机->光耦->达林顿管->中间继电 ...

主要是不懂如何根据电机的功率去选择这些器件以及计算相应的R、C等参数,有谁有相关的参考资料就好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主要是不懂如何根据电机的功率去选择这些器件以及计算相应的R、C等参数,有谁有相关的参考资料就好了 ...

你会用单片机,这些参数计算,器件选型应该也没问题吧

网友A:
楼主你现在的问题应该是先从380取电给单片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会用单片机,这些参数计算,器件选型应该也没问题吧

其实单片机也是近三个月先学的以前从没接触过,所以说到处是问题,以后还靠大家多多帮忙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现在的问题应该是先从380取电给单片机

对头。。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其实单片机也是近三个月先学的以前从没接触过,所以说到处是问题,以后还靠大家多多帮忙呢 ...

你这个从方案确定,选型,硬件设计,软件设计,东西比较多,也没法一句两句说清楚啊

网友D:
如果仅仅是控制4台电机的启动和停止,未必需要单片机来控制。如果是附属于某个设备,可以看一下能否直接通过该设备来控制;如果是独立驱动的,最好将条件和预算列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仅仅是控制4台电机的启动和停止,未必需要单片机来控制。如果是附属于某个设备,可以看一下能否直接通 ...

我这个是一个基于单片机的温湿度控制系统,前面做了一部分工作了,后面必须要用单片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这个是一个基于单片机的温湿度控制系统,前面做了一部分工作了,后面必须要用单片 ...

看样子应该是类似于大棚控制,可以搜索一下,类似的原理图和程序框图应该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