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求大神帮忙看看代码是哪里不行,研究了一晚也没什么结果~

楼主(2014-05-16):
      代码主要想实现利用AD采样获取PWM的功能。通过信号发生器产生的信号接入stm32 m0的 P1管脚,然后从P8管脚测试输出的波形,但是一直没有波形,这是哪里出错了?
   望大神们指导下,AD究竟能否实现该功能?还是我哪里出错了?Channel1Pulse是检测的,Channel2Pulse是我做来跟Channel1Pulse的数据比较的 感觉在uVison下 看不到什么数据= =

楼主:
代码补上:
#include "stm32f0xx.h"
#include "stdio.h"

#define ADC1_DR_Address                0x40012440
__IO uint16_t RegularConvData_Tab;

uint16_t TimerPeriod = 0;

uint16_t Channel1Pulse = 0, Channel2Pulse = 0;

void ADC1_DMA_Init(void);
void GPIOA_Init(void);
void TIM1_PWM_Init(void);

int main(void)
{
        ADC1_DMA_Init();
        GPIOA_Init();
        TIM1_PWM_Init();

         while (1)
          {

                Channel1Pulse = (uint16_t) (RegularConvData_Tab* (TimerPeriod - 1) / 4096);
                Channel2Pulse = (uint16_t) (((uint32_t) 125 * (TimerPeriod- 1)) / 1000);
                                printf("%d",Channel1Pulse);
                                printf("%d",Channel2Pulse);
          }

}

void ADC1_DMA_Init(void)
{

        ADC_InitTypeDef     ADC_InitStructure;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DMA_InitTypeDef         DMA_InitStructure;

        ADC_DeInit(ADC1);

  /* Enable  GPIOA clock */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GPIOA, ENABLE);
  /* ADC1 Periph clock enable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DC1, ENABLE);
  /* DMA1 clock enable */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DMA1 , ENABLE);

/* Configure PA.01        as analog input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NOPULL ;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PC1,ê?è?ê±2?ó?éè???ù?ê

/* DMA1 Channel1 Config */
  DMA_DeInit(DMA1_Channel1);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 = (uint32_t)ADC1_DR_Address;        //????íaéèμ??·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aseAddr = (uint32_t)&RegularConvData_Tab;       // ?????ú′?ó3é?μ??·
  DMA_InitStructure.DMA_DIR = DMA_DIR_PeripheralSRC;                                                   // ???¨íaéèμ??′?ò????μ?μ?
  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 = 2;                                                                                   // DMA ?o3?éè??   //?o3??a2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Inc =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             //éè??íaéèμ??·ê?·????ó?ò2????ó  //1?íaéèμ??·??êy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Inc = DMA_MemoryInc_Enable;                      // éè???ú′?μ??·ê?·????ó?ò2????ó //1??ú′?μ??·??êy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HalfWord;  //íaéèêy?Y?í?èéè??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DataSize = DMA_MemoryDataSize_HalfWord;                   //?ú′?êy?Y?í?èéè??   //°?×??ú
  DMA_InitStructure.DMA_Mode = DMA_Mode_Circular;                                                           // DMA ?£ê?          //?-?·?£ê?
  DMA_InitStructure.DMA_Priority = DMA_Priority_High;                                                   // DMA ó??è??        //??ó??è??
  DMA_InitStructure.DMA_M2M = DMA_M2M_Disable;                                                                   // memory-to-memory ′?ê??£ê?éè??  //1??ú′?μ??ú′?
  DMA_Init(DMA1_Channel1, &DMA_InitStructure);

/* DMA1 Channel1 enable */
DMA_Cmd(DMA1_Channel1, ENABLE);                    //?????μμà     //?μμàê1?ü

/* ADC DMA request in circular mode */
ADC_DMARequestModeConfig(ADC1, ADC_DMAMode_Circular);        //????DMA ?-?·?£ê?

/* Enable ADC_DMA */
ADC_DMACmd(ADC1, ENABLE);

/* Initialize ADC structure */                                                                         /* 3?ê?ADC ????*/
ADC_StructInit(&ADC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the ADC1 in continous mode withe a resolutuion equal to 12 bits  */
ADC_InitStructure.ADC_Resolution = ADC_Resolution_12b;  // ????ADC μ?×a?ˉ·?±??ê   /* ????ADC1 ?úá?D??£ê???·?±??ê?a12 bits */
ADC_InitStructure.ADC_ContinuousConvMode = ENABLE;      // ????????á?D?2é?ù?òμ¥′?2é?ù
ADC_InitStructure.ADC_ExternalTrigConvEdge = ADC_ExternalTrigConvEdge_None;  // ADC ?ú2?±??μ′¥·¢
ADC_InitStructure.ADC_DataAlign = ADC_DataAlign_Right;                   // éè??ADC ê?×ó?????ò??óò????
ADC_InitStructure.ADC_ScanDirection = ADC_ScanDirection_Backward;
ADC_Init(ADC1, &ADC_InitStructure);

//   /* Convert the ADC1 temperature sensor  with 55.5 Cycles as sampling time */
//   ADC_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TempSensor , ADC_SampleTime_55_5Cycles);
//   ADC_TempSensorCmd(ENABLE);

  /* Convert the ADC1 Vref  with 55.5 Cycles as sampling time */
  ADC_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1  , ADC_SampleTime_55_5Cycles);
//   ADC_VrefintCmd(ENABLE);

/* ADC Calibration */
ADC_GetCalibrationFactor(ADC1);           /* ADC ?ì?è*/
ADC_DMACmd(ADC1, ENABLE);
/* Enable ADC1 */
ADC_Cmd(ADC1, ENABLE);             /* ê1?üADC1 */

/* Wait the ADCEN falg */
while(!ADC_GetFlagStatus(ADC1, ADC_FLAG_ADEN));      /* μè′yADCEN ±ê??*/

/* ADC1 regular Software Start Conv */
ADC_StartOfConversion(ADC1);                 /* ADC1 ?¨?ú±???*/
}

void GPIOA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ê1?üGPIO ê±?ó*/
                RCC_AHBPeriphClockCmd( RCC_AHBPeriph_GPIOA, ENABLE);

                /* ????GPIO 8?¢9 1ü??2?êyéè??*/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8 | GPIO_Pin_1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UP ;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GPIO 1ü???′ó?éè??*/
                GPIO_PinAFConfig(GPIOA, GPIO_PinSource8, GPIO_AF_2);
                GPIO_PinAFConfig(GPIOA, GPIO_PinSource11, GPIO_AF_2);

}

void TIM1_PWM_Init(void)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OCInitTypeDef  TIM_OCInitStructure;

        /* TIM1 ê±?óê1?ü*/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TIM1 , ENABLE);

  TimerPeriod = (SystemCoreClock / 17570 ) - 1;

        /* Time ?¨ê±?ù′?éè??*/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0;                     /*!???¨ó?à′??·?TIM ê±?ó?¤·??μ?μ*/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μ???êy?÷?£ê?*/

        /* Time ?¨ê±éè???aé?éy???????£ê?*/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TimerPeriod;              /*éè??ê±?ó?ü?ú*/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0;                 /*éè?¨ê±?ó·??μ*/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RepetitionCounter = 0;             /*???¨???′??êy?÷?μ*/
        TIM_TimeBaseInit(TIM1, &TIM_TimeBaseStructure);

        /* ?μμà1μ?PWM ?£ê?éè??*/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 TIM_OCMode_PWM1;        /*!???¨μ?TIM ?£ê?*/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μ?TIM ê?3?±è??×′ì?*/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NState = TIM_OutputNState_Enable;   /*???¨TIM ?¥21μ?ê?3?±è??×′ì?. */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Low;          /*???¨μ???3??μ±?×°è?μ?2?×?±è????′??÷*/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NPolarity = TIM_OCNPolarity_High;                  /*???¨μ??¥21ê?3???D?*/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IdleState = TIM_OCIdleState_Set;        /*???¨?ú???D×′ì???μ?TIM ê?3?±è??òy??μ?×′ì?*/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NIdleState = TIM_OCIdleState_Reset;     /*???¨?ú???D×′ì???μ??¥21TIM ê?3?±è??òy??μ?×′ì?. */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Channel1Pulse;       //ê1?ü?μμà1 ????   /*???¨μ???3??μ±?×°è?μ?2???±è????′??÷*/
    TIM_OC1Init(TIM1, &TIM_OCInitStructur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Channel2Pulse;       //ê1?ü?μμà2 ????   /*???¨μ???3??μ±?×°è?μ?2???±è????′??÷*/
    TIM_OC4Init(TIM1, &TIM_OCInitStructure);

        /* TIM1 ?????÷ê1?ü*/
        TIM_Cmd(TIM1, ENABLE);

        /* TIM1 ?÷ê?3?ê1?ü*/
        TIM_CtrlPWMOutputs(TIM1, ENABLE);
}

#ifdef  USE_FULL_ASSERT

/**
  * @brief  Reports the name of the source file and the source line number
  *         where the assert_param error has occurred.
  * @param  file: pointer to the source file name
  * @param  line: assert_param error line source number
  * @retval None
  */
void assert_failed(uint8_t* file, uint32_t line)
{
  /* User can add his own implementation to report the file name and line number,
     ex: printf("Wrong parameters value: file %s on line %d\r\n", file, line) */

  /* Infinite loop */
  while (1)
  {
  }
}
#endif

/**
  * @}
  */

/**
  * @}
  */

/************************ (C) COPYRIGHT STMicroelectronics *****END OF FILE****/

楼主:
是不是差了个中断:dizzy:

网友A:
AD采样获取PWM的功能。通过信号发生器产生的信号接入stm32 m0的 P1管脚,然后从P8管脚测试输出的波形
方案没有问题, 缺的是细心的调试.

现在 uV4 里复制出来的代码, 中文注释全乱码! 真讨厌. 不过在复制前, 如下设置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菜单:  Edit->Configuration
弹出窗口 Editor 标签的左上角, Encoding 改成 Chinese GB2312, 确定后再复制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AD采样获取PWM的功能。通过信号发生器产生的信号接入stm32 m0的 P1管脚,然后从P8管脚测试输出的波形
方案 ...

细心的调试:'(这个搞了很久也无果。所以才来的,估计不够细心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AD采样获取PWM的功能。通过信号发生器产生的信号接入stm32 m0的 P1管脚,然后从P8管脚测试输出的波形
方案 ...

:handshake不过版主的确帮了个小忙:handshak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