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为什么PCB容易掉漆?

楼主(2014-05-16):
我在嘉立创,捷多邦打的样板都容易掉漆,不知道为什么?
就少烙铁带锡刮焊盘的时候,容易把那层绿油层刮掉,其实力没多大。
请大家推荐一家好一点的PCB厂咯。:(
匿名
低端PCB当然掉漆了

网友A:
是你烙铁温度高了,
你的焊接手艺有待提高

网友B:
温度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温度高了!

才340度就高啊?设置为340度,焊盘未必有这么高啊

网友A:
340还不高啊,锡的熔点才多少啊,

300妥妥的够,是吧~老湿~嘿嘿

网友A:
况且肯定你烫的时间长了点

300温度,5秒以内,基本差不多就要拿开烙铁了。是吧~老湿

网友C:
不用纠结那么多,肯定是PCB的材质有问题,你想想看那么便宜的,能有多好。
温度340°一点都不高。
匿名
应该是油墨问题  结合力问题、

网友D:
这个东西也是一分钱一分货,兴森快捷双层开版费就要800,换个厂家吧!

网友E:
这个是曝光能量的原因。做阻焊时曝光能量不足就容易阻焊脱落。

网友F:
呵呵 应该是工艺的问题 做了那么多板子 没遇过这种情况哦

网友G:
嘉立创那种快板是焊盘经常焊新年好容易熔化。

网友H:
作为一个工程师,最好先看看自己是否按照规则来做事~
人家任何一家的板子,都不可能做到让你340度,拿烙铁不停的加热,加热,然后刮啊刮的~扛不住的~兄台
我从来没把任何一家的PCB的漆给搞掉过~
除非要割板子才有必要拿刀刮漆

网友I(2014-06-15):
  在嘉立创做板子那是对研发工程师的侮辱  你几十块钱做的板子 还想不出问题  那不是幻想吗?掉漆那更是意料之中的事情  这跟温度没有关系! 一分价钱一分货,既然选择了低价板就要承担这个品质的事实!

网友I:
引用 网友A:
是你烙铁温度高了,
你的焊接手艺有待提高

这跟温度毛关系!自己的错需要自己去承担!一分价钱一分货!

网友J:
如果想不掉,用高TG的基材吧。就是价格高了些

网友K(2015-02-26):
一种情况是板厂板材放置太久了,这种就没有办法搞了,另一情况是烘烤时间不够,这个可以在120℃的烤箱里烘烤半个小时左右就差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