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 加湿器程序老是出现uncalle dsegment,请帮帮忙。我刚注册还没有积分,对不住大家了。

楼主(2014-05-16):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sound        = P3^0;
sbit kg= P2^0;   //加湿器控制开关
sbit rs=P2^5;          //LCD控制口
sbit rw=P2^6;
sbit ep=P2^7;

//ad转换控制口
sbit cs=P3^5;
sbit wr=P3^6;
sbit rd=P3^7;

sbit k1=P2^1;   //按键控制口

sbit k3=P2^3;

typedef unsigned char BYTE;
scan_key();                   //独立按键获取键值
void lcd_pos(uchar pos);                 //设定显示位置
void lcd_wdat(uchar dat);                //写入字符显示数据到LCD
void lcd_init(void);                         //LCD初始化设定
//unsigned int datpro();                //ADC0804 读出的数据处理,取平均值
//{
//uchar a1,a2,a3,a4,a5,a;
//a1=adc0804();
//a2=adc0804();
//a3=adc0804();
//a4=adc0804();
//a5=adc0804();
//a=(a1+a2+a3+a4+a5)/5;
//
//}

void delayms(unsigned char ms);

unsigned int flag=0;
uchar shiduzhi,shedingzhi=30;   // 湿度值、设定值
unsigned char SDZ_Tab[] = {3,0,10,0,0};      //设定值,显示与设定使用
unsigned char
code Disp_Tab[] = {0x80,0x81,0x82,0x83,0x84,0x85,0x86,0x87,0x88,0x89,0x78};
                                       //1602字符'0~9'加'.'

unsigned char adc0804(void)             //读AD0804子程序
{
uchar data1;
cs=0;
wr=0;
delayms(1);
wr=1;
cs=1;
cs=0;
rd=0;
data1=P1;
delayms(1);
rd=1;
cs=1;
return data1;
delayms(200);
}

void Init(void)
{
   lcd_pos(0x03);
   lcd_wdat('S');
   lcd_wdat('D');
   lcd_wdat('Z');
   lcd_wdat(':');
   lcd_wdat('3');
   lcd_wdat('0');
   lcd_wdat('.');
   lcd_wdat('0');
   lcd_wdat('0');
   lcd_pos(0x40);
   lcd_wdat('S');
   lcd_wdat('D');
   lcd_wdat(':');
   lcd_pos(0x48);
}
void system_Ini()
{
    TMOD|= 0x11;
    TH1 = 0xD8;    //10
    TL1 = 0xF0;
        IE = 0x8A;
    TR1  = 1;
}
void delayms(unsigned char ms)
{
        unsigned char i;
        while(ms--)
        {
                for(i = 0; i < 120; i++);
        }
}
void shuru(void)        //光标位置 数值加 退出 操作
{
   unsigned char key_n,m=0,n;
   while(flag)
   {
     key_n=scan_key();                   //获取键值
     if(key_n==2)                       //K1按下,移位按键
     {
         delayms(10);                   //延时
         key_n=scan_key();              //再次获取
         if(key_n==2)                    //确认按下
         {
            m++;                       //指针加一
            if(m>=5) m=0;               //等于五归零,实现循环
            n=m+9;                     //显示位置
            lcd_pos(n);                  //移动光标到指定位置
          }
      }
      if(key_n==4)                       //K2按下,加一按键
      {
         delayms(10);
         key_n=scan_key();
         if(key_n==4)                    //确认按键
         {
            SDZ_Tab[m]++;              //数值加一
            if(SDZ_Tab[m]>=10)
               SDZ_Tab[m]=0;           //等于十归零,实现循环
            lcd_wdat(SDZ_Tab[m]);       //送出显示
            lcd_pos(n);                  //将光标移回该位
         }
      }
      if(key_n==8)                    //K3按下,确定退出设置
      {
         delayms(10);
         key_n=scan_key();
         if(key_n==8)                 //确认按下
         {
            lcd_pos(0x0F);                //移走光标
            shedingzhi=SDZ_Tab[0]*10;     //更新设定值
            shedingzhi+=SDZ_Tab[1];
            shedingzhi+=SDZ_Tab[3]*0.1;
            shedingzhi+=SDZ_Tab[4]*0.01;
            flag=0;                       //清标志位
          }
                  }
   }
}

void shidu(void)                         //湿度采集            值=值/1.58
{
  shiduzhi=adc0804();                         //读取AD转换值
  shiduzhi/=1.58;                             //转换成实际湿度值
      lcd_pos(0x43);                         //显示位置为第二行第4位
      lcd_wdat(Disp_Tab[shiduzhi%100/10]);     //显示十位
      lcd_wdat(Disp_Tab[shiduzhi%10]);        //显示个位
      lcd_wdat(Disp_Tab[10]);                 //显示小数点
      lcd_wdat(Disp_Tab[shiduzhi*10%10]);     //显示小数点后一位
      }
void chuli(void)                                    //报警模块
{
   if(shiduzhi>=shedingzhi)                   //湿度是否大于设定值
      {
        kg=1;                         //控制继电器停止加湿
        if(shiduzhi>50)                     //湿度是否高于极限值
           sound=1;                      //蜂鸣器报警
        else                              //不高于极限值
           sound=0;
           }
   else                                   //不高于设定值
        kg=0;                         //控制继电器启动加湿
}
void sheding(void)
{
    unsigned char key_s;
    key_s=scan_key();
    if(key_s&&0x08==0x08)
    {
       delayms(10);
       key_s=scan_key();
       if(key_s&&0x08==0x08)
       {
         flag=1;
         lcd_pos(0x09);
         shuru();
         }          }}
scan_key()
{
P2=0xff;
while(1)
{
uchar a,key;
a=0x0e;;
if((P2&&0x0e)!=0x0e)
{
        delayms(1);
        if((P2&&0x0e)!=0x0e)
        {
                key=(P2&&0x0e);
                switch(key)
                {
                        case 0x0c: return 2; break;
                        case 0x08: return 4; break;
                        case 0x00: return 8; break;
                }
        }
}
}

}

uchar Busy_Check(void)
{
uchar LCD_Status;
rs=0;
rw=1;
ep=1;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LCD_Status=P0&0x80;
ep=0;
return LCD_Status;
}
void lcd_wcmd(uchar cmd)
{
while(Busy_Check());
rs=0;
rw=0;
ep=0;
_nop_();
_nop_();
P0=cmd;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ep=1;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ep=0;
}
void lcd_pos(uchar pos)
{
lcd_wcmd(pos|0x80);
}
void lcd_wdat(uchar dat)
{
while(Busy_Check());
rs=1;
rw=0;
ep=0;
P0=dat;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ep=1;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ep=0;
}
void lcd_init(void)
{
lcd_wcmd(0x38);
delayms(1);
lcd_wcmd(0x0c);
delayms(1);
lcd_wcmd(0x06);
delayms(1);
lcd_wcmd(0x01);
delayms(1);
}

void main(void)
{
     system_Ini();
     lcd_init();
     Init();
     while(1);
       {
         shidu();                      //调用湿度子程序,进行湿度检测与显示
         chuli();                      //对检测湿度处理,控制加湿器工作
         sheding();                    //设定湿度值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