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0mV信号

楼主(2014-05-16):
负载在0到无穷大时,输出0-10mV.当有负载接入时,可以通过一个按钮调节输出信号大小(但始终在0-10mV)。亲,各位推荐个电路呗

网友A:
负载在0到无穷大?能具体说说吗?

网友B:
负载大小有两个相悖说法:胡说呢是指“作为负载的电阻值”;真说呢是指“作为负载消耗功率值”。您是指那位?
可话又说回来了,怎么说也不好安排它从0~∞

网友C:
我理解的负载从0到无穷大,就是开路为0,短路无穷大。

网友B:
某电流源,说,外接一个无穷大的负载!短路——这都怎么去理解?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理解的负载从0到无穷大,就是开路为0,短路无穷大。

俺给你介绍的两位陪聊正在那个已结贴中继续说着呢你也不回家看看:P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负载大小有两个相悖说法:胡说呢是指“作为负载的电阻值”;真说呢是指“作为负载消耗功率值”。您是指那位 ...

负载大小与光圈大小有点相似:lol 看摄影评论, 总是要看前后文才明白指的是光圈开度呢, 还是光圈值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负载大小与光圈大小有点相似 看摄影评论, 总是要看前后文才明白指的是光圈开度呢, 还是光圈值 ...

这比喻不错。。。;P

网友B:
开大光圈!俺理解就是把那个洞洞往大里弄
用大光圈!俺就往F大数转

网友F:
3楼考虑得非常仔细, 从字面看应该是电阻吧.
给个恒流源, 通过检测电流的办法, 可以检测负载电阻.
不过既然是负载, 还是接在输出短的, 不一定允许你接恒流源, 那就得根据输出电压和采样的电流计算了.
至于通过一个按钮调节输出信号大小, 那就不是难事了

网友B:
因此所以,讲“负载”当以轻重而论
将电阻当以“值”大小而论
若无特指,通常都是电压源,所以“重载”就是指“电阻值”较小者,“空载”也即“开路”

思考:那,短路算什么?
以我之见,最好直言:输出(负载)短路

网友G:
我看过的英文资料里,都说heavy load or light load,没见过说big load or small load的。
我赞同从功率上判定,小电阻对于电压源是heavy load;而大电阻对于电流源才是重载。

我觉得短路对于电压源是天大的负载,对于电流源是0负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负载在0到无穷大?能具体说说吗?

不好意思,今天没有上电脑,现在才回复。就是开路和短接的时候。输出电压为0-10mV.负载为就是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负载大小有两个相悖说法:胡说呢是指“作为负载的电阻值”;真说呢是指“作为负载消耗功率值”。您是指那位 ...

听着好像好专业的样子。。。其实我的意思就是指胡说的那种。。。哈哈,就是电阻值从0到无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理解的负载从0到无穷大,就是开路为0,短路无穷大。

嗯,我就是这个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俺给你介绍的两位陪聊正在那个已结贴中继续说着呢你也不回家看看

怎么我听不懂啊。。。很机密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F:
3楼考虑得非常仔细, 从字面看应该是电阻吧.
给个恒流源, 通过检测电流的办法, 可以检测负载电阻.
不过既然 ...

嗯,谢谢你的思路!我今晚上好好想想,按照这个思路画画电路。明天在向你请教相关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因此所以,讲“负载”当以轻重而论
将电阻当以“值”大小而论
若无特指,通常都是电压源,所以“重载”就是 ...

嗯,我也是二把刀,没真正明白这些名词!在论坛学到很多东西!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看过的英文资料里,都说heavy load or light load,没见过说big load or small load的。
我赞同从功率上 ...

嗯,你说的很对!

楼主:
引用 楼主:
嗯,你说的很对!

哈哈,应该是我赞同你说的,觉得有道理,我也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H:
没搞明白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今天没有上电脑,现在才回复。就是开路和短接的时候。输出电压为0-10mV.负载为就是电阻 ...

短接的时候还想出10mV吗?
负载电阻是多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短接的时候还想出10mV吗?
负载电阻是多大的?

短接的时候是0,无论负载多大,通过调整按钮都能使输出在0-10mV这个范围内。

楼主:
引用 网友F:
3楼考虑得非常仔细, 从字面看应该是电阻吧.
给个恒流源, 通过检测电流的办法, 可以检测负载电阻.
不过既然 ...

你能具体说说吗,我想了一阵,还是没有具体实现。另外用电流源的方法我感觉不是太好,因为你如果接M级的电阻的话,如果使输出在mV级的话,那电流就得是UA级别的,这个是不是有点难以实现啊。

网友F:
是的, 难以实现, 而你的调整按钮也正是解决这个问题的.
也就是说电流源的电流根据负载情况来调节, 才能得到好的测量效果.
当然咯, 如果这一切让个单片机去自动完成(就象万用表的自动量程功能), 那就可以得到非常好的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的, 难以实现, 而你的调整按钮也正是解决这个问题的.
也就是说电流源的电流根据负载情况来调节, 才能得 ...

除了恒流源,还有别的方法吗

网友I:
引用 楼主:
除了恒流源,还有别的方法吗

airwill所说,可能是电路最简单成本最低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I:
airwill所说,可能是电路最简单成本最低的方法。

你是指恒流源的方法吗?

airwill只说过这一种方法吧?

楼主:
引用 楼主:
你是指恒流源的方法吗?

怎么才能保证UA级别的电流稳定,且高精度呢?!

网友I:
引用 楼主:
怎么才能保证UA级别的电流稳定,且高精度呢?!

基准稳定,反馈够强。仅此二点而已。

楼主:
引用 楼主:
@maychang

@airwill

楼主:
引用 楼主:
大家帮忙看看这个电路。这是买的一个日本的产品,产生0-10mV信号,里面的电路图是这样的。请问大家,那个变 ...

@airwill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的, 难以实现, 而你的调整按钮也正是解决这个问题的.
也就是说电流源的电流根据负载情况来调节, 才能得 ...

能帮忙看看那个电路吗?求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I:
基准稳定,反馈够强。仅此二点而已。

能帮忙看看那个电路吗,万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负载大小有两个相悖说法:胡说呢是指“作为负载的电阻值”;真说呢是指“作为负载消耗功率值”。您是指那位 ...

能帮忙看看那个电路吗

网友I:
引用 楼主:
能帮忙看看那个电路吗,万分感谢

抄板,而且抄得乱七八糟,不必看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能帮忙看看那个电路吗

看过了,不知道说什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过了,不知道说什么好

我想知道,那个变压器T1的作用,它是互感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I:
抄板,而且抄得乱七八糟,不必看了。

你这太打击人了吧。。。伤心啊

网友B:
抱歉,什么也看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