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求助,STM32驱动HT1621,屏幕点不亮,AVR和51都没问题。

楼主(2014-05-16):
那位朋友做过stm32驱动ht1621? 移植了很多,都点不亮,stmf103zet6,频率是72M。

网友A:
时序没问题吧?

网友B:
拿示波器,自己对着芯片资料分析下;
什么地方时序不合理;

网友C:
没用过;但是我估计不能直接这么一直;stm32是72MHZ;而AVR一般也就8MHZ肯定要分频的;和泰的时序没反应过来吧

网友D:
无非是几个问题:
1、电平,不同MCU之间是否有电平差异
2、时序,主频改变造成各种延时的偏差

楼主:
应该是是时序的关系,没有逻辑分析仪,难搞。

楼主:
已结贴,闹了乌龙,杜邦线的问题,换个端口,换几根线,就点亮了。郁闷。

网友E(2014-07-21):
你好 我也在搞stm32+HT1621  能给下代码吗

网友E:
给下代码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你好 我也在搞stm32+HT1621  能给下代码吗

您弄出来了吗?我也要弄这一块了,您那里有代码了吗?可不可以分享一下?谢谢!

网友F:
楼主,您好,我现在也在弄这一块,您能不能把代码分享一下啊?万分感谢~~~

网友G(2015-06-06):
我的也点不亮,我用的是STM32L151,以前用STM32F103就可以,不知为什么?

网友H(2015-07-06):
求stm32f103的1621代码,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