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32/SAM]
有没有人做过用PIC单片机代替HT2015收发hart信号

楼主(2014-05-16):
有没有人做过用PIC单片机代替HT2015收发hart信号。
这个项目让我很头疼,如何有人做过请告知一下思路

网友A:
可以吗?用单片机做hart调制解调器的方案可行吗?发送的话你可以pwm然后滤波出去,但要保持波之间的相位连续。但接收能做到多好?

网友B:
应该可以,只要速度够.
我没做过,但感觉可以

楼主:
发送的还没试过,现在就卡在接收上了,hart的波特率不是很高1200而已。难就难在0是2200hz正弦波,1是1200hz的正弦波。2200hz在1200波特率里不能形成完整的两个周期,在全0或0和1交替时(0x00,0x55)由于输出波形的平滑过渡会造成1和0会变成余弦波。高低电平的个数会改变,用高低电平的的个数来计0和1就很困难

网友B:
把协议的资料发上来让大家出出主意。

楼主:
资料上传了,单片机就是要实现这个芯片所具有的功能。另外为什么hart要用1200代表“1”和2000代表“0”,而不是用整数倍的频率。

楼主:
现在用RC低通电路滤除'0' 2200hz,只留下1200hz的'1'.再通过比较器和波特率定时器的已可以在五帧中收到一帧正确的信号了(误码率实在是太高了),并且考虑到数据字节数有时会很长,波特率定时的点可能不准,短帧可能收得没部题长帧就不好说了。高手们想下有没有好办法。。。。。。。。。。。。。。。。。。

楼主:
图是我用示波器抓下来的,
红色圈的两个是'0'的波形。左边圈内的第二个高电平会比其他的宽,是因为输出相位的连续性使'0'跟后面的'1'的波形连在一起。用黄色笔画的是正常情况下'1'的波形,红色笔是示波器所示连着'0'的'1'的波形。

网友C(2022-08-28):
兄弟,你用单片机实现HART调制解调的功能,做出来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