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低频放大电路问题

楼主(2014-05-16):
求助各位,这张图片上的电阻和电容怎么不认识啊,电容是多大的啊,电阻可以用普通的15k的代替吗?谢谢!!!

网友A:
4700pF/1W功率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4700pF/1W功率电阻

谢谢啊

网友B:
电容表示4.7nF,D表示精度为0.5%。这个精度非常之高。

网友C:
楼上几个正解;
电容的精度比较高,你还要注意下这个电阻的精度;
除了功率外,也许对精度和温漂也有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