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C8编译器取余数计算有问题

楼主(2014-05-16):
各位:现在我在使用MPLAB X编译器用的XC8编译器发现一个取余数的问题。举例如下:
uchar i;
uint j;
uint mynum=1234;
i=mynum/1000;
//显示首位数1
j=mynum%1000;
i=j/100;
//显示第2位2
j=j%100;
i=j/10;
//显示3
i=j%10;
//显示4

但实际显示却是1000;换2345实验显示2000;经实验发现2位十进制的数取余数就可以;3位以上就不可以。是不是编译器的问题。换XC8V1.3情况依旧。PIC这是弄了些什么玩意!!!!
换HI-TECH程序又变动很大,XC8的配置位还没法在HI-TECH上用。
在步骤调试发现跳入__lwmod(unsigned int dividend, unsigned int divisor)这文件里面,是不是这个文件有问题?????应该是计算除法或取余数的玩意。

楼主:
搞定了。是定时器在改写这个数字造成的